8086 DIY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最近淘宝了一个8086CPU ,想DIY做个系统出了,因为玩过单片机,以为很简单,结果发现事实并非如此,要接FLASH 要接RAM。总线还分奇偶地址。怪不得“叫兽”们写的计算机原理里都是用8088做介绍对象的。

  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从8086DATASHEET里查的8086的命令基本上都是16位的。8086是16位的总线,但是允许8位方式读写。所以,我就不知道,8086读入指令是按16位来读入的还是8位分两次来读入的。如果8086是用16位的格式读入指令的话,那就得用16位的FLASH, 如果是8位方式的话,那应该用一片8位的FLASH,然后把指令拆为两段,分别存在n和n+1两个地址中。 从DATASHEET里来看,16位的可能性很大,8086小模式的典型电路图里,画了两片8位PROM。

网上相关资料不知道用什么关键字来搜索,所以来论坛想问问大家的看法是什么。

题外话 proteus 7.5 里有8086的模拟器件,但是ROM 和RAM已经封装起来,只能操作一下外设,和单片机差不多了,个人觉得有点败笔

网友:
不知道楼主想做什么,估计是兴趣吧。X86的电路比较固定,按标准设计、制造,DIY的话发挥空间不大,还不如ARM好玩

网友:
我的原件盒里也有两片8086,不知该拿来干嘛。。。

楼主:
就是按照标准电路来做呀, 就是指令不知道该按什么格式放进ROM里。   ARM有JTAG 有软件一点就过去了, 8086没有这些,所以要自己动手先烧录出一块ROM出来。所以就有上面的思考了。      玩8086纯属于复古。

网友:
没想到8086这么复杂啊,本来还想弄一个来diy一下的,不过感觉学习8086对以后理解80386有一定的帮助吧。

楼主:
其实也不复杂,只是一些基本原理上的东西,懂了就很简单了,8086英文DATASHEET里面应该有提到,只是现在在毕设,抽不出时间。     如果是DIY,个人觉得顶多到186或者286吧。  越往后,电路板什么的就不说了,光是电源就吓人啊,60W的CPU,电压才1点几伏, 那个电流就够吓人的了。

网友A(2011-07-25):
如果仅有一颗8086CPU的话,建议还是收藏吧,外围太繁琐,时钟要由8284产生33%占空比。

网友:
哈哈!!!PCB也要自己做啊

网友:
protel里面不是有现成的8086的图纸吗?

网友:
好拉风啊。。。仿制一个苹果系统出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仅有一颗8086cpu的话,建议还是收藏吧,外围太繁琐,时钟要由8284产生33%占空比。

我的箱子里还有 8086/8088 & 80286 电脑主机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如果仅有一颗8086cpu的话,建议还是收藏吧,外围太繁琐,时钟要由8284产生33%占空比。
我的箱子里还有 8086/8088 & 80286 电脑主机板

哇~~~~,没跑个DOS啥的玩玩?

网友:
楼上的图哪来的呀............

网友:
楼主的“微机原理与接口”课程应该没学好,这些东西上面都有介绍。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吗??那你知道8086的指令是多少位的,如果是16位的那是以16位的方式一次性读进来,还是以8位的方式分两次两个连续的地址读入呢?   我的微机原理课是用8088讲的, 就是因为我学了这么课才有这种疑问。

网友(2012-10-04):
真是令人怀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仅有一颗8086CPU的话,建议还是收藏吧,外围太繁琐,时钟要由8284产生33%占空比。 ...

是啊,这才是关键,33%
我也是因为这个而暂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