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电脑里是否已有RS232?

楼主(2011-05-28):
马老师:想用单片机与电脑通讯,中间要接串口RS232,家用电脑里是否已有RS232?RS232是什么样的,与单片机怎么接法?

网友:
现在的电脑基本上不带232了,还有LPT口

网友:
现在主板基本没有LPT并口,基本都有RS232接口,其中RS232接口一般以9针排针出现在主板底部

旧的主板一般还是有标准接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板基本没有lpt并口,
----------------------------------
这话说的不严谨,现在主板是不预留DB25的LPT接口。一般在主板内有个IDC插座是LPT,要用户自己买DB25扩展板

网友:
不是已有,而是正在消失中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除了要买RS232,我还要买那些东西才能使家用电脑与单片机进行通讯?硬件怎么接?

网友:
买个usb转串口线完事

网友:
买条几块钱的USB转串口线就好啦。建议买PL2303的,那东西驱动多。
刚才烧坏了学校一台电脑主板的串口,老师给了我一块PCI转串口的板子,三十多块的样子,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买个usb转串口线完事

与单片机的线怎么接?

网友:
USB转串口有时很郁闷的。还是直接的来的爽

网友:
USB 转串口 不好用多半是质量问题   其中出问题最多的是 国产的PL2303   (深恶痛绝)  其实好的USB转串口 还是很好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usb转串口有时很郁闷的。还是直接的来的爽
主要原因是COM口被分配到了COM8以下,好多软件都不认
改成COM1或COM2(一般这俩都没有被占用)就好了

PL2303做得好的话,还是不错的,曾经用来测FPGA收发RS232的误码率,结果发现误码率很低很低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配备一根USB转串口的转换线,一般10几元左右的通常都可以用的。这样不管是台式PC还是手提都能用。

至于如何连接,说简单那是非常简单的。

但作为初学者,还是应该从基本的开始学习,真正了解串口的工作方式和原理。

网友:
偏向于使用主板自带的DB9形式的RS232口,可靠性较高。。。

在购置电脑时,除仔细询问商家,同时也可观察主板提供的各种借口中是否带DB9的插口。。。

电脑安装完成后,可运行串口软件,将DB9的2和3针脚短路,通断测试即可知道此插口是否管用。。。

当然,请一个有经验的帮忙选择机型是相当有必要的,因为还有很多设置要调整。。。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D:
USB 转串口 不好用多半是质量问题   其中出问题最多的是 国产的PL2303   (深恶痛绝)  其实好的USB转串口 还是很好用的!~
手上PL2303的和HL340的转串口线,2303挂在我ARM9的开发板上使用正常,340那条一半以上乱码。。。
当然,我两条都是地摊货,就值那么几块钱。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配备一根usb转串口的转换线,一般10几元左右的通常都可以用的。这样不管是台式pc还是手提都能用。
至于如何连接,说简单那是非常简单的。
但作为初学者,还是应该从基本的开始学习,真正了解串口的工作方式和原理。

这些知识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搞定,串口的2脚、3脚和5脚分别接单片机的TXD/RXD和GRD,即可组成最简单的回路。USB转串口线有个疑问,USB只提供5V的电压,而串口是12V的,这USB能转串口线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已经搞定,串口的2脚、3脚和5脚分别接单片机的txd/rxd和grd,即可组成最简单的回路。usb转串口线有个疑问,usb只提供5v的电压,而串口是12v的,这usb能转串口线吗?

有种东西叫电荷泵。

网友:
可以的,USB转串口会把电平升到+/-12V

网友:
买本偶的教材吧,踏踏实实的认真学习。

网友:
要是直接和单片机的异步通信串口相连,买个USB转TTL的小模块是最简单的。淘 宝一般最便宜有不到10元的。还省下外围一个MAX232的钱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板基本没有lpt并口,基本都有rs232接口,其中rs232接口一般以9针排针出现在主板底部
旧的主板一般还是有标准接口的

引用图片

串口的脚是怎么分的(公头)?

楼主:
回复 网友F:

也就是哪个是1脚,哪个是2脚,。。。。。。哪个是9脚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板基本没有lpt并口,基本都有rs232接口,其中rs232接口一般以9针排针出现在主板底部
旧的主板一般还是有标准接口的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40/ourdev_643815s7uter.png','原文件名:1.png')" href="###">引用图片
串口的脚是怎么分的(公头)?

通常公头是针,母头是孔(有点黄,不过实际是如此),

至于哪个1,2,3,网上自己搜一下。很多教科书(至少我编写的教程)中都有图和说明。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A:
现在主板基本没有lpt并口,基本都有rs232接口,其中rs232接口一般以9针排针出现在主板底部
旧的主板一般还是有标准接口的   。。。。。。
串口的脚是怎么分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