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M310在TCP模式上线率低且会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1-05-28):
本人用了一批EM310近千片,用gprs TCP联网,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在线率低(经常只能有50-60%在线),且经常遇到死机后无法用软启动重启而必须断电重启的问题。很是烦心,不知是不是模块本身问题或设计缺陷,请高手指教或技术支持,谢谢

网友(2011-07-22):
EM310模块是的复位管脚是软件判断。当初设计软件判断是因为硬件复位管脚比较灵敏,用户对该管脚用户使用不当会导致系统重启。
对于产生死机现象和上线率低,建议楼主确认一下电源,往往是电源不稳定导致系统异常,上线率低。

网友:
这问题要问苹果猫大侠。。。他的经验最丰富。

网友:
同情一下楼主,设计没搞定就上了K,这售后投入大了,挣点钱又得倒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