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电池充电不用平衡充的方案如何?

楼主(2011-05-28):
没米人请教:

没有平衡充,用2个7812并,给11。1V,1350MAH的电池充电,怎样?
需要多长时间?
如果12V不可以,选择多少电压合适?

楼主:
虽然平衡充可以延长电池寿命,但我感觉没有必要。
只要控制好就可以了。

其实我现在就在做试验,刚开始20分钟,7812的散热片比较温,但不烫水,我还加了个万用表量电压,20分钟后,散热片温度开始下来了。现在已经充了45分钟了。

比较心惊胆站,所以请教大家是否合适了。。

我记得手机电池充满电后,电压在4。0V以上,可能12V不够用。。

网友:
呃...按你发帖的时间到现在,如果一致性不好,你的电池已经完蛋了。
不要省这几个钱,你的电池如果做动力电池飞四轴,按我另一个帖子的计算,你能飞一百个来回已经不错了,电池放电能力嘘标的本来就多。
你这样宠,20个来回就怀孕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呃...按你发帖的时间到现在,如果一致性不好,你的电池已经完蛋了。
不要省这几个钱,你的电池如果做动力电池飞四轴,按我另一个帖子的计算,你能飞一百个来回已经不错了,电池放电能力嘘标的本来就多。
你这样宠,20个来回就怀孕了。

充电时间为45分钟,就拔了,测量电压为11。5V,感觉还可以,可能就充个90%左右,毕竟充电电压没有到12。6V。
3。7V的手机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是4。2V。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下   CN3703啊~~
http://www.consonance-elec.com/seriesCN3703.htm

他们的资料要申请。。。奇怪   不过我加了个代理的QQ   问他拿了,不过是CN3705的

CN3705和3703看上去好像是一样的。。。

3705靠外部 R7 R6来决定充电电压。。3703 已经定好是12.6V

充电电流是 200mv/Rcs

R6,接入0Ω电阻或者直接短路即可。R7 不需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呃...按你发帖的时间到现在,如果一致性不好,你的电池已经完蛋了。
不要省这几个钱,你的电池如果做动力电池飞四轴,按我另一个帖子的计算,你能飞一百个来回已经不错了,电池放电能力嘘标的本来就多。
你这样宠,20个来回就怀孕了。
充电时间为45分钟,就拔了,测量电压为11。5v,感觉还可以,可能就充个90%左右,毕竟充电电压没有到12。6v。
3。7v的手机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是4。2v。

不是这么说的,模型用的锂电池里面是没有保护板的,不是那些“手机电池” 11.5V也应该没到90%的电量,具体你可以去看锂电池的放电曲线,
而且你最好先弄清楚为什么要平衡充。主要就是不用的话,可能会引起某一片电池过充。过充的后果是不可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呃...按你发帖的时间到现在,如果一致性不好,你的电池已经完蛋了。
不要省这几个钱,你的电池如果做动力电池飞四轴,按我另一个帖子的计算,你能飞一百个来回已经不错了,电池放电能力嘘标的本来就多。
你这样宠,20个来回就怀孕了。
充电时间为45分钟,就拔了,测量电压为11。5v,感觉还可以,可能就充个90%左右,毕竟充电电压没有到12。6v。
3。7v的手机电池充电限制电压是4。2v。
不是这么说的,模型用的锂电池里面是没有保护板......
的确是没有保护板,不过电池一致性好的话,这样做问题不大。LZ每次充电后,都注意量量每节电池的电压,如果差不多的话,问题不大

而且每次都没充满电,过冲的可能不大,但是过放的危险比较大……

我这里有不少功率电池,都是机器人用的,高倍率的聚合物锂,也有高倍率的磷酸铁锂。出问题都是在过放上……

楼主:
过放这个问题很头疼啊,今天充了2次了,每次放电都在6V左右,感觉十分不好。

但在过放上面不像过充一样有所控制。

大家对过放有没有有效的控制办法。。

比如ADC测量电池电压,低于一定电压,便通过蜂鸣器报警,再低的话,便把串在回路中的可控硅关断。

不知道可以否。

另外ATMEGA16的ADC能高于5V的电压吗?还是需要元器件转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ATMEGA16的ADC最高接入电压是6V,它datasheet里面的绝对最大值

转换的话,电阻分压就好。

另,最好是每块电池单独测电压,容量的微小差别,在多次循环累加后,可能造成某节电池的过放……

可控硅,压降太大了,没法用啊,可以考虑用NMOS

网友:
买个便宜的平衡充不过4,50元,省去充电的好多麻烦,再买个电量报警器,就不用时时担心过放了

楼主(2012-07-14):
后来买了个简易301平衡,再后来感觉充电不给力,买了10个SONY的相机电源,做了个直充器,就是分别给每块电池充电,就不还在平衡的问题了。现在基本上1个小时充一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