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8 1.2V电源需多大电流?

楼主(2011-05-28):
PLL也用这个1。2V

网友:
给你所用逻辑多少以及系统时钟有关,QUARTUS II有个估算工具。

网友:
我用一个LD1117-1.2供电,跑nios2 linux,100M主频,稳定的。

网友:
我测试过一次EP1C8Q208  使用了大约95%的逻辑资源,跑100M 的处理器,活跃寄存器很多,核心源VCCINT电流在200MA 左右。如果不配置FPGA静态电流只在12MA

网友:
回复 网友A:

除了电流,高速IO翻转时,电流变化对LDO的影响也很重要
不知道楼上在这种情况下,VCCINT脚上的纹波有多少M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