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可以移动BMP图片中的内容的软件,要求精确到一个像素;图片大小:400*400像素以内;

楼主(2011-05-28):
寻找这么一个软件,功能要求如下:

在固定背景颜色,固定像素(400*400以内)的BMP图片中有一些线条/字母,要求能用软件移动BMP图片中的线条或字母,要精确到1个像素,背景颜色不用变:

效果如下:(实际线条/字母移动是以一个像素为单位)

请问是否有这样的软件,如果能支持批量移动最好了

另外,如果自己做这样的软件,是否有可能实现?

网友:
按键精灵

其它的也行 比如C  读 BPM文件进行处理就是了  (这个只是看别在搞自己没搞过 ,按键精灵到是耍得可以)

网友:
是用来显示,还是编辑用呢?曾经写一个LED屏上位的时候,做过一个模拟的的功能,其中有左右移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键精灵
其它的也行 比如c  读 bpm文件进行处理就是了  (这个只是看别在搞自己没搞过 ,按键精灵到是耍得可以)

好的,回头我找个 按键精灵试一下看

回复 网友B:
是用来显示,还是编辑用呢?曾经写一个led屏上位的时候,做过一个模拟的的功能,其中有左右移动

我需要生成生理生的图片,不是做显示效果用,请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