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请讨论下用小型钻铣床改CNC的可行性.

楼主(2011-05-28):
主要技术参数 ZX-20 ZX-16
钻孔最大直径(mm) 20 16
端铣最大宽度(mm) 40 30
立铣最大直径(mm) 10 8
镗孔最大直径(mm) - -
最大攻丝直径(mm) - -
最大平磨砂轮直径(mm) - -
主轴端面至工作台距离(mm) 70-410 80 -380
主轴转速范围(r.p.m) 250-3200 250-3200
主轴行程(mm) 90 85
工作台尺寸(mm) 500×200 420×160
工作台行程(mm) 250×140 250×120
外型尺寸(mm) 850×780×1200 750×580×1100
电动机功率(kw) 0.75 0.55
机床重量(kg) 150/170 120/150

想用来干些粗活.

网友:
见过改装的,两边手轮那加电机和齿轮就行,用于自动加工,但别期望精度太高

网友:
楼主机器多少钱?

网友:
前几年的行情似乎只有3,5千的,很便宜。这东西目前看来用伺服改改应该不错,用步进电机还是算了。

网友:
圆柱/齿条的升降结构会导致Z轴很难实现机动化
如果没很高的精度要求,保留原有丝杠机构,增加消会差的装置以后加个步进电机就好了
如果真要CNC,考虑7045之类方柱的床子,改造会比较方便

网友:
加套光栅尺走刀器,手动慢慢摇吧。铣床改CNC不看好

网友:
铣床改CNC还是可以的。如果不是线轨的,则导轨表面要贴塑。如果换成线轨的则成本高了些。
网上有改铣床为CNC的例子,看样子还不错,可以搜索下。

如图示的铣床改CNC也可以:

楼主:
多谢各位关注及指教!

现在只是先分析可行性,还没动手买.
我贴图那款在淘宝上最低是2000左右.

各位所说的精度差到底有多差?如果在0.2mm以内,我都是可以接受的.

有机会还是要先看下实物,实际考查下间隙,强度,摩擦阻力等.

网友:
该这个,很烦。

网友:
这东西我有一台,打孔还行,铣铁不行,只能铣木头,切屑大点整个机器都抖动。别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