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锂电池,把3.7V升压至5V的常用IC有哪些?

楼主(2011-05-28):
在一个项目里想采用锂电池,想请教下大家,把3.7V升压之5V的DC-DC变换芯片型号。
另外还想找一款用来进行这个锂电池充电管理的芯片。

网友:
ms,TPS63000可以

网友:
tps61030     LTC1700     MAX1703   MAX1709都可以的

网友:
输出电流多大?电源部分预算是多少?
确定了这两点,芯片才好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AVR控制的SD的读卡器,要求预算越少越好

网友:
回复 网友B:
tps61030     ltc1700     max1703   max1709都可以的

一看就是手电论坛来的,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是一个avr控制的sd的读卡器,要求预算越少越好

这不是需要3.3V么?莫非是先升压到5V再线性降压来满足锂电池整个放电过程对电路的支持?

网友:
我做的手机外接电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34162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wwavr&bbs_id=1000

网友:
要求低的mc34063 高端点就LM2577 后者占的地方比较大

网友:
我常用34063或者LM2576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tps61030     ltc1700     max1703   max1709都可以的
一看就是手电论坛来的,嘿嘿。

兄弟也是手电的?

网友:
做电池供电项目里常用到的,mark下~

网友(2011-07-01):
RT9266就够了。

网友:
估计以后有用,记下了,谁能说说34063的缺点?

网友:
34063主要就是灵活,电压和输出电流都可以随便调,效率没注意过,这个外围感觉元器件还是有点多
如果只有100mA以下的电流的话,普通的CE8301这类国产的IC的就够了,外加个小电感和电容,这个东西缺点就是带载很垃圾,电流稍大一点,电压就会被拉下去,所以一般在耗电功率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方案最简单

网友(2012-01-14):
一直用LM2703,10uH电感就够。

网友:
回复 网友E:
估计以后有用,记下了,谁能说说34063的缺点?

34063 内部结构简单。 其不是PWM的方式的,是开关式的  所以开关脉冲频率是在变的 还变化很大  所以会有音频纹波   只有在过流的时候才调整占空比

网友(2012-02-13):
电压转换。有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2013-07-09):
34063容易实现,价格便宜量又足

网友:
用过tc1700的,有点贵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