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能否直接供给MCU工作

楼主(2011-05-28):
DCDC lm2596s-5v  12v进5v出

供5V 单片机  还有一些门电路  可以用吗?

为什么一般看到的都是用LDO的设计呢?

楼主:
知道的大侠 帮忙下

网友:
DC-DC的干扰是个问题,对于要求高的系统,这是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干扰大容易引起系统工作异常,如死机等,LDO就没有这个缺点。当然要求不高时,DC-DC也可以,不过仍然要做好降低干扰工作

网友:
其实一般来说问题不大,不必十分紧张,试试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一般用DC-DC后面加LDO,比如如果需要5V,选12V或9V的DC-DC,后面加7805.这样用的放心

网友:
DC/DC相对于线性电源,确实存在纹波的问题,但是对于mcu得应用来说,合理的滤波电容和退耦电容,以及正确的布线。对MCU的工作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不放心的话,再在输出上加LC滤波,串联电感或磁珠

至于4楼说的DC/DC在加LDO,我觉得对减少纹波没有什么意义,纯属多此一举,LDO是线性的,本身并没有滤波功能,有的话,也只能说是LDO的输入输出电容起了作用。

如果系统确实对电源纹波又要求,比如高档音响,测试测量设备,就直接用全线性的电源,变压器+整流滤波+线性稳压(LDO)

DC/DC的优势在于转换效率且电流大法热销,并且可以升压,如果你确实对电源效率有要求必须用DC/DC,又要求限制纹波,可以选用输出纹波小一些的型号,这方面,LM2596是比较差的一种

网友A:
占位学习,5楼讲的不错!

网友:
一级降压要用DC-DC,推荐一个aoz1016,
内部的3.3,1.8什么的多级电压就可以用ldo了

网友(2016-08-23):
引用 网友A:
占位学习,5楼讲的不错!

5楼的做法压根没意义反而是累赘,6楼讲的才是正确的

网友:
肯定可以啊,你看手机里面,全部都是极高集成度的DC DC

网友B:
5楼正解,6楼太嫩,做工控10多年的路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楼正解,6楼太嫩,做工控10多年的路过

挖坟贴啊
做过10年工控,认为5楼正解?考虑过LDO的PSRR吗,DCDC后加LDO,并不一定起作用

网友:
我觉得5楼正确,ldo纹波比dcdc低好几个量级,可改善纹波。

网友:
为什么不能? 我们的DSP动不动就10A 以上的电流,你杂搞LDO ,
MCU是数字电路你那点纹波无影响数字电路工作,如果你的系统还有模拟量,可以把模拟的参考和供电加基准~!

网友:
我觉得5楼正确,ldo纹波比dcdc低好几个量级,可改善纹波。===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挖坟贴啊
做过10年工控,认为5楼正解?考虑过LDO的PSRR吗,DCDC后加LDO,并不一定起作用 ...

DCtoDC后,加LDO,是一定起作用,有两点:
1.纹波,这点不用说,不过需要DC2DC与LDO间加LC,效果才好。
2.可靠性,这点才是最重要的考虑,又有两点:1.DC输入端的浪涌,2,DC2DC失效后炸鸡。
具体还要加相应的R,C,L,Fuse,这样处理后,在保证器件正品的前提下,基本可以说电源万无一失,套用莫兄的名言就是“刀枪不入”

网友:
有时候,我们觉得别人设计多此一举的时候,往往是因为我们还太嫩,未能理会别人的精要。我们对比国内山寨产品和国外成熟产品,往往发现别人电路有很多“多此一举”的设计,其实,是因为我们不举而已

网友D:
引用 网友B:
DCtoDC后,加LDO,是一定起作用,有两点:
1.纹波,这点不用说,不过需要DC2DC与LDO间加LC,效果才好。
2 ...

真心请教一下:DCDC失效后炸机指的是什么?如果DCDC+ LDO 能防止DCDC失效后不炸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DCtoDC后,加LDO,是一定起作用,有两点:
1.纹波,这点不用说,不过需要DC2DC与LDO间加LC,效果才好。
2 ...

你就没看懂我说的是什么。
加LDO有没有作用,要看LDO PSRR指标
很多人印象中DCDC一定噪声大,实际未必。我们曾经用DCDC给RF供电,干干净净

网友:
哈哈哈,几十w的x86 没有不是dcdc供电的吧?

网友:
可以看负载的大小吧,假如电流不是很大的话,12V直接LDO输出5V。

网友:
DCDC电源输出纹波比较大,通过LDO可减少DCDC输出纹波。

网友:
留名, 大神多啊

网友:
合理运用的话,没什么问题。DC2DC效率高

网友:
17楼正解啊, 拆开汽车电路看看就知道, 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TVS啊什么鬼的, 要的就是万无一失.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真心请教一下:DCDC失效后炸机指的是什么?如果DCDC+ LDO 能防止DCDC失效后不炸机么? ...

降压的DCDC失效就是直通。
如果后面的LDO可以承受前面的输入电压(即使这个时候会过热自动关闭),那么你后面的东西都不会烧毁,只要换这个DCDC芯片即可。
否则DCDC失效就把一切都烧掉,甚至烧的起火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降压的DCDC失效就是直通。
如果后面的LDO可以承受前面的输入电压(即使这个时候会过热自动关闭),那么你 ...

谢谢回复!!

网友:
成本问题居多
DC-DC多少钱LDO多少钱,前提是压差和功率不大的情况下

网友:
部分厂家的DCDC失效后直接输出电压等于输入电压,后面的芯片炸了,我被烧过2块板,郁闷啊

网友:
我靠 11年的坟都被挖出来了

网友:
千多件都是用LM2595供电, 未試过會干擾

网友:
10楼刨坟,19楼鞭尸

网友(2016-10-09):
最近在做开关电源  学习啦

网友(2016-11-27):
支持6楼!
dcdc后面+ldo 何用?原理上想想!

网友F:
贵重的芯片建议用DC-DC+LDO的模式,LDO就加几毛钱,但是可靠性缺好很多,特别是类似HT77333、ME6119之类的宽压LDO,DC故障情况下能帮你顶住,不然后级全烧了

网友:
学习了  感觉 现在是两种观点  等待高手解析

网友G:
DC-DC后接LDO,完全没有必要。纹波在合理的范围,接MCU等数字电路,一点影响都不会。

工控行业开关电源(AC220V-DC5V)出来,直接接MCU,用的好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DC-DC后接LDO,完全没有必要。纹波在合理的范围,接MCU等数字电路,一点影响都不会。

工控行业开关电源(A ...

我变压器220转7V,整流,再接7805.

7805前两颗大电容1000uF,一颗独石。后面一颗小电容100uF,一颗独石。

接触器频繁动作的话,MCU会复位。

后面只能接触器加阻容吸收了。

不懂哥们有啥好建议不,能去掉接触器的阻容吸收。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变压器220转7V,整流,再接7805.

7805前两颗大电容1000uF,一颗独石。后面一颗小电容100uF,一颗独石 ...

就从你说的情况来分析,你用的是线性变压器,那么EFT的问题可以不考虑了。

7805后面2个1000uf的大电容,那么电压跌落的问题,也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现在MCU复位,假设排除你MCU本身的问题和电路板布线的问题。

那么解决方法就是

1.单片机与接触器如果有任何直流相关的回路,一定要光电隔离。

2.单片机供电的变压器220交流和接触器的220V交流离的远一些测试。

3.换变压器电源为AC220V-DC5V开关电源测试,进一步排除电压跌落的问题。

4.接触器加阻容吸收是基本的处理方法,不能去掉。再加一颗压敏电阻,效果更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就从你说的情况来分析,你用的是线性变压器,那么EFT的问题可以不考虑了。

7805后面2个1000uf的大电容, ...

1.单片机与接触器如果有任何直流相关的回路,一定要光电隔离。
7805后端加2个1000uF,会不会太大啊。。。呵呵
电源我真不懂设计,原来的2596都被我改成7805咯。
7805的2个电容前,也就是变压器后端,被我拉了条线去供其他电。

2.单片机供电的变压器220交流和接触器的220V交流离的远一些测试。
目前在一个电控箱内,距离较短,是公用零火线的。

3.换变压器电源为AC220V-DC5V开关电源测试,进一步排除电压跌落的问题。
你是指直接用5V开关电源做测试?

4.接触器加阻容吸收是基本的处理方法,不能去掉。再加一颗压敏电阻,效果更好。
目前阻容吸收是都有加,压敏电阻被我省略了。怕短路。
阻容吸收有几个不爽的
a、阻容吸收是自己做的,现成的富士太贵还没货,国产的基本都不是用安规电容的。并且都是小厂,感觉不靠谱。
b、我自己做了块小电路板,买个电容的外壳,外面加两层热缩管搞定。没找到可以帮我灌胶的供应商。只能瞎折腾了,后期考虑电路板多浸个三防漆。
c、每个接触器的线圈,需要装两个2-4的冷压端子。强迫症的我,标准机型,只想接一个端子。

不过一些非标机,用三菱或者欧姆龙的PLC,AC输入。不加这些阻容吸收,运行很稳定。不会复位。

网友G:
引用 网友H:
1.单片机与接触器如果有任何直流相关的回路,一定要光电隔离。
7805后端加2个1000uF,会不会太大啊。。。 ...

阻容吸收,也买成品,不要自己做。压敏电阻选对了,不会短路的。

从你后来的描述来看。我觉得电压跌落的可能性较大。最好用示波器测试下接触器频繁动作时,Mcu的供电质量。

还有接触器是什么规格,多大的?接触器接什么负载,负载电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贵重的芯片建议用DC-DC+LDO的模式,LDO就加几毛钱,但是可靠性缺好很多,特别是类似HT77333、ME6119之类的 ...

贵重的芯片,我建议加个TVS管做保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阻容吸收,也买成品,不要自己做。压敏电阻选对了,不会短路的。

从你后来的描述来看。我觉得电压跌落的 ...

阻容吸收,现成的有推荐的吗?压敏电阻还真不懂怎么选。AC220V用431吗?多少D?
你的分析,我后续7805后面加大电容试试。木有示波器,表示不是个合格的电工。。。。
接触器是常熟富士的,最大用到50A。接触器一般就是接电机。最大一般18kW的加热。电机也有,功率都在7.5kw以内。

网友:
肯定可以啊,开关电源配数字电路,多般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阻容吸收,现成的有推荐的吗?压敏电阻还真不懂怎么选。AC220V用431吗?多少D?
你的分析,我后续7805后 ...

压敏电阻AC220V,用14D471K。阻容模块,你自己找下。我是用电容+电阻的方式做的,因为我批量生产,买模块不划算。你用量少,还是买模块划算。

网友(2017-06-23):
LDO相对纹波会小很多,对一些要求高的设计中不建议直接用DC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