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disassembly window问题

楼主(2011-05-29):
disassembly window这个之前没用过,最近在调红外不得已而试试,汇编学的不好凑合着看看,有个问题想问下大牛们

sg:

    19:         while(de--)
C:0x0003    EF       MOV      A,R7
C:0x0004    1F       DEC      R7
C:0x0005    AC06     MOV      R4,0x06
C:0x0007    7001     JNZ      C:000A
C:0x0009    1E       DEC      R6
C:0x000A    4C       ORL      A,R4
C:0x000B    6013     JZ       C:0020

这几行中,
0x0003
0x0004
0x0005
0x0007
0x0009
0x000A
0x000B

这列的差就可以知道每条指令占用的机器周期吧?这样就不需要记住每个关键词的机器周期了哦?
然后这列后面的值就是变量计算后得到的值吧?

网友:
不是机器周期,是代码长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机器周期,是代码长度

代码长度?有什么用途吗?

网友:
0x0003
0x0004
0x0005
0x0007
0x0009
0x000A
0x000B
这些指的是代码在flash中的位置,C指的是程序段,例如JNZ这个指令的字节数为2,那么下一跳指令就要从0x0007+2=0x0009开始,DEC R6占用一个字节,所以下一条从0x0009+1=0x000A开始。故它们之间的差值表示指令长度。使用汇编编写程序时可以使用相对地址,但在这里均为绝对地址,如 JNZ      C:000A  就是说条件满足时,程序会跳转到0x000A处执行。
这列后面的值是代码在flash中的实际表示。

网友(2014-01-11):
请问一下这每行的第二个数字代表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