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具,我的D620老本本花屏了

楼主(2011-05-29):
我的老本是D620集显,一真用得很好,前天开机出现屏四周是慢慢亮起,有两三公分宽,中间一大块是黑的,然后就不动了。不知是怎会事?当我拍了几下显示屏后,显示屏又正常了。以后几次我不是拍显示屏或按几下都能正常显示,并且只要不关机一直没问题。刚开始我还以为是屏线不好,换了也不行,还是老样子。不会是屏坏了吧?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二,不胜感谢。
无图无真相,上图

而且,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多谢各位大侠赐教。

网友:
我的独显,装win7后也花屏,悲剧中,在网上查显卡门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专业维修笔记本电脑,各类疑难故障。 2. 专业焊接BGA,全红外加热。本人天天做南北桥显卡,经验丰富。 3. 专业笔记本维修培训,包教包会。 4. ... 5. 有需要请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看你的签名,想必是维修笔记本电脑专家?不过我的电脑不是独立显卡,也会是查显卡门。显卡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你们做BGA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助焊剂啊!能不能推荐一下啊!最好有淘宝链接!谢谢!

网友:
屏连线断了,可能性大点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 专业维修笔记本电脑,各类疑难故障。 2. 专业焊接bga,全红外加热。本人天天做南北桥显卡,经验丰富。 3. 专业笔记本维修培训,包教包会。 4. ... 5. 有需要请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看你的签名,想必是维修笔记本电脑专家?不过我的电脑不是独立显卡,也会是查显卡门。显卡坏了?

一般是虚焊多的!重植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你们做bga时用的是什么牌子的助焊剂啊!能不能推荐一下啊!最好有淘宝链接!谢谢!

一般我们用AMTECH这个比较多,淘宝上一搜就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1. 专业维修笔记本电脑,各类疑难故障。 2. 专业焊接bga,全红外加热。本人天天做南北桥显卡,经验丰富。 3. 专业笔记本维修培训,包教包会。 4. ... 5. 有需要请联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看你的签名,想必是维修笔记本电脑专家?不过我的电脑不是独立显卡,也会是查显卡门。显卡坏了?
------------------------......

啊?你的不是独显啊?不好意思,以前修过好多D620都是独显的。如果不是独显,就要测一下屏线上LVDS的对地阻值,看下是不是屏线的问题了,如果OK,最好有个屏换一下看看了,确认是不是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有换屏试试了,我屏线也换过了,也不行。我只是不明白的是,启动正常后,你再怎么摇动屏它都不会花屏,很好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有换屏试试了,我屏线也换过了,也不行。我只是不明白的是,启动正常后,你再怎么摇动屏它都不会花屏,很好呵。

看你发的图片,就是LCD屏无法正常初始化,也不排除北桥虚焊的可能!北桥与外接显示器接口信号走的线路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碰到很多因为显卡虚焊造成外接有显内屏无显的情况。

网友:
D610花屏的路过,现在外接的一个二手屏,晚上灭了灯特伤眼

网友:
DELL的吧,现在的DELL已经不是当年的了

网友:
D620两个月前花屏
直接淘宝找一二手集显主板换上,300rmb以内毫无鸭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是广西的,太远了.不然你给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