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触发功能

楼主(2011-05-29):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都没有看见答复啊?怎么就大至了解了?楼主。

网友:
楼主是来打酱油的还是来作秀的?

网友(2011-08-03):
将示波器的触发电路封闭一段时间(即释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波形点示波器也不会触发。

外触发通道,如果当要测量有一定时序关系的信号,并且通道的个数不够,可以把一个信号接到外触发通道,以此来分析时序。

按理论上应该是在特定的档位下(外触发通道可能没那么多的幅度档位,也没必要,毕竟是不显示的)要和普通的通道在触发的功能上

是一致,触发范围不要相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