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雅马哈的PHASER机械手吗?无滚珠丝杆和皮带,采用磁轴马达的

楼主(2011-05-29):
有人用过雅马哈的PHASER机械手吗?采用磁轴马达,无滚珠丝杆和皮带,我在一个设备上第一次简单,精度很高,当然价格也很高.

单轴的 (原文件名:c7e65b9ac9ed548d4b73dff36aadd52e.jpg)

X-Y双轴的 (原文件名:97920985fe719eda987f9f2996d6a8b8.jpg)

有人用过这样的东东吗?价格我网上查了一下,单轴的3.5W,双轴的7W。

楼主:
我从网上抄一些特性参数来看看:

YAMAHA PHASER单轴机械手臂系列
重复定位精度高达±5μm;
采用磁轴马达,无滚珠丝杆和皮带,价格更低;
最高速度可达2500mm/sec,最大加速度达3G;适用时须低噪音、防滴、防尘等环境;

有大侠用过吗?我想了解一下这种东东的工作原理和控制方式。

网友:
磁轴马达是否就是直线电机?

网友:
磁轴马达是直线马达还是直线音圈电机?

网友:
想必是直线步进电机?

网友:
估计还加了光栅尺之类的吧

网友:
搜了下,磁轴电机就是一个长条磁铁,绕上个线圈

网友:
mark 感觉像是直线电机

楼主:
看第一个图可以看出来,导轨和滑动的那个部件好象是磁铁吸在一起的,可以滑动,看不到导轨内部的结构。我是在一个手机摄像头长看到的,一套设备50多W,用的就是X-Y那种。

网友:
很猛的动动!

楼主:
精度很高,而且连接方式很特别,我第一次见到就很奇怪,不知道是什么原理!那个运动的部件和那个X轴是好像靠磁性吸合在一起的。

网友:
简单地说就是把电机的转子和定子由圆形展开为直的,磁悬浮也差不多,总之离不开磁场与导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