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如何与keil c相连

楼主(2011-05-29):
proteus 如何与keil c相连

网友:
安装仿真插件,keil里面选择proteus VSM仿真,proteus开启远程调试就好了

网友:
我这有个文档,应该对你有用。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644424YTT35B.pdf(文件大小:286K) (原文件名:Keil与Proteus联合仿真设置步骤.pdf)

网友:
看看这个吧: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88296&bbs_page_no=1&search_mode=1&search_text=keil&bbs_id=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