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有两个音源,如何同时通过一个功放输出???

楼主(2011-05-29):
功放驱动两个8R*2W的喇叭,项目要求喇叭播放FM收音时,也要能够发出按键的声音,按键声音是从语音芯片获得,FM模块和语音芯片都是输出模拟信号的,请问应该怎么接到同一个功放上面?可能问题很简单,但是因为之前没有做过音频方面项目,因此请教大家了,希望高手提点一下,谢谢

网友:
如果音频信号的输出阻抗都是标准的,电平也一致,直接连接或者通过一个1-10UF的电容并联都可以。用过的

楼主:
对于现在我这种需求的话,大家有什么功放IC可以推荐?谢谢

网友:
用在什么场合,怎么供电?我觉得TDA2003和TDA2004都可以的,2004还是单电源。如果小喇叭,LM386就行了

网友:
加法运算可以实现。

网友:
运算放大器反相输入,组成加法器,2路信号叠加。

网友(2012-06-20):
一般使用加法器。卡拉OK机就是此原理。

网友:
加个10UF耦合电容后接到另一路的输入端就行 功放要求不高 可以使用PAM8602E

网友(2012-09-17):
如果是要同步的话就是加法使用,如果异步的话就使用音源选择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