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串口发送数据提高效率

楼主(2011-05-29):
SBUF   =   i;
    while(TI ==0); //等待发送完成
    TI     =   0;  //清零串口发送完成中断请求标志

一直不是很明白,为什么发生数据时一定要让CPU等待TI==0;
这个TI是指CPU把数据给发送寄存器TI就等于0,还是等待这个数据完全发送出去,才等于0.
如果是完全发送出去才等于0,我感觉这是极大的浪费时间。
打个比方波特率为9600,晶振12M,发送一个数据需要1ms多的时间,这1ms时间CPU可以执行多少指令
我监控CPU的执行次数,没发送数据时每秒50000多次,有发送数据时没秒10000多次,相差太大。
能不能先把数据发送到SBUF,然后在主程序其它读取TI是否为0;

                        case 1:
                                          //发送数据
                                SBUF=TxBuf[snedlen];
                                Sendistep++;
                                snedlen++;
                                break;

                        case 2:
                        //判断上个字符是否发完
                        if(TI==0)
                        {

                                TI=0;
                                //判断全部的信息是否发生完成
                                if(snedlen<TxPoint)
                                {
                                //没有发送完成
                                        Sendistep--;
                                        break;

                                }
                                else
                                {
                                //发送完成
                                        Sendistep++;
                                        break;

                                }
                        }

但是实际上不行,也不知道是哪里不行

网友:
如果担心查询发送会耗CPU资源,那可以采用中断发送..这应该是标准做法吧。

网友:
AVR ,STM32 都有串口空中断。你可以放在空中断发送!!即打开空中断。

51没有空中断,但可以多发一个帧头,然后在中断里处理。

网友:
转状鸡鸡能满足你~~~~~~

楼主:
谢谢,我试一下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1b803d5bbe23482fb4da4c5f.html
楼主用这个,去研究一下,这是最普遍的串口发送程序。用中断收发,设置缓冲区
其他的总线也可以这么做。
我现在UART SMBus 还有ADC转换都用这种方式,全部给中断处理,然后主程序按周期提取缓冲区就可以了。

网友:
中断+环形队列

网友:
参考下菜农的uart无限fifo,百度下,很多的。

楼主:
多谢各位解答,现在试了一下状态机还可以,其它我试一下中断速度如何。
现在单片机的扫描速度已经明显上来了。

网友(2014-03-10):
刚好在用,参考了MSP430的书上的,差不多,FIFO隔离

网友:
这个貌似可以有,祈祷大神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