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法国带回来的RGB灯 原理不解

楼主(2011-05-29):
左边的二个S8050是什么作用?  IN4001又是什么作用   测二端电压是5.7V  为什么会比电源电压高呢?
ATMEL  0952芯片的资料我找了很久都找不到,那位朋友有啊!

http://www.smartandgreen.eu/accueil/这个是做RGB灯的法国公司网站!

网友:
上照片呀

网友:
这个算不算水贴……………………

网友:
早上不是还有东西的吗~怎么现在没了呢。。。

网友:
关键是左侧的电路,那几个三极管是供电控制的

网友:
木有东西啊

楼主:
不好意思,上传完了!

网友:
楼主想搞山寨?

左边两个三极管估计是描错了。

网友:
你确定左边的电路没错?

我能想到的,在这个位置的应该是根据外界亮度控光的光敏电路。

网友:
8脚 像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确认过了,没有错的!   ATMEL 0952不知道是单片机还是一般的RGB控制芯片,
RGB渐变里,芯片567脚的电压会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光敏作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8脚应该是电源端  我把161电阻拿掉后 RGB一起亮了,没有渐变功能了! 上面的微动开关的作用  通电后按一下开始渐变,再按一下 RGB暂停, 按二秒电路关闭!

网友:
09系列的。。。。。很久不见了。。。。。是一般的单片机。。
左边的电路是不是软关机啊。。。。。
对吧。。。。。

网友:
左边的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反偏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能找到这个单片机的资料吗  有的就麻烦传一下  谢谢!  好像没有软关机这个功能  RGB是一直循环的!

网友:
把波形测出来做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左边的二极管是不是画反了?反偏有什么意义?

二极管反向漏电流与温度有关,难道是测温度用的?

网友:
单片机有可能是TINY13之类的,0952估计是生产日期。5脚和6脚有PWM,7脚可能是软件PWM。

网友:
确认下二极管方向,如果二极管反过来就是稳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生产日斯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还有一种是ATMEL 0933

网友:
这不就是attiny13A吗

网友:
楼主对单片机的了解程度、对芯片上MARK的了解程度让人很无语。

网友:
lz电路肯定不全,8脚电源都没接,估计那些三极管是控制电源的,开关是单键电源开关。

网友:
我开始看第一贴还以为是楼主看错了,但看到23楼的照片后,我也对楼主无语了,同25楼感受.

网友:
回复 楼主:

4001确定吗?我猜这个部位是个稳压二极管,钳制电位用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生产日斯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还有一种是atmel 0933

引用图片

楼主:
有点常识好不好!选择性放弃真正的型号TINY13~!!

那个0933的意思是09年33周出厂!!

网友:
深刻怀疑楼主抄板程度,那个二极管要么反了,要么型号标注错误

网友:
从楼主对ic标识的辨认程度来看这个图绝对有抄错的地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
感谢各位的教育  小弟深刻反醒!

楼主:
回复 网友H:

确定是IN4001  它是用贴片的M1

网友:
8脚接哪里了?没接vcc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把波形测出来做一个

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请问你能找到这个单片机的资料吗  有的就麻烦传一下  谢谢!  好像没有软关机这个功能  rgb是一直循环的!

这个rgb灯是按什么规律变化的?变化的节奏是固定的吗?

网友:
161和c2是rc滤波,给TINY13抗干扰的.

网友:
【楼主位】的电路图一定有误!】

网友:
IN4001換成齊纳二极管就对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你认为没有问题,那建议你吧供电部分的PCB图拍下来,留意二极管方向

网友:
楼主上个实物图。大家对你说的东西包括你画的电路图没有一点信心。

楼主:
回复 网友J:

供电是用电池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东西不在我手上了,过几天传!

楼主:
回复 网友E:

B亮 G渐亮 B渐灭 G亮 R渐亮 G渐灭 R亮 B渐亮一直循环!

网友:
二极管的型号只有1Nxxxx的,没有INxxxx,1N即表示1个PN结……
2N系列就是表示三极管了

网友:
分析了一下,lz电路应该这样比较合理
1.二极管4001反过来;
2.Q4换成PNP的;
3.Q4基极和Q5集电极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
4.单片机2脚和Q4基极之间加一条线。
这样就好理解了,平时单片机不加电,系统与电源完全断开,按下开关后Q4先导通,后Q5通过4001维持导通。
需要关机断电时,程序控制2脚输出高电平,Q4关断,系统断电。
不知分析是否得当,请各位指点。

网友:
不需要回复【47楼】titrwh
分析了一下,lz电路应该这样比较合理
1.二极管4001反过来;
2.q4换成pnp的;
3.q4基极和q5集电极之间加一个限流电阻;
4.单片机2脚和q4基极之间加一条线。
这样就好理解了,平时单片机不加电,系统与电源完全断开,按下开关后q4先导通,后q5通过4001维持导通。
需要关机断电时,程序控制2脚输出高电平,q4关断,系统断电。
不知分析是否得当,请各位指点。

不需要改那么多,只需要确定二极管即可,这样就有了一个稳压输出,电阻限制单片机电流,间接保护单片机。

网友:
回复 楼主:
按图理解的话,短接三极管q4的ec引脚电路还是能正常工作的。觉得这个rgb灯变化单调了点,和用单个七彩的led的效果差不多。
或用892051之类的单片机也可以模拟pwm三通道的rgbled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