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飞行器?????

楼主(2011-05-29):
单轴的飞行器    原理大家知道吗?
视频链接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A0NDYwNjky.html

网友:
共轴双桨。

网友:
不明白怎么飞得稳的。

网友:
共轴双桨。外面套个壳子。

楼主:
是两个正反浆吗?  怎么稳定啊?

网友:
楼主搜 LAMA 视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LAMA  有尾桨的啊

网友:
买个玩具直升机研究一下。三通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兄弟  lama  有尾桨的啊

lama 的尾桨是装饰。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两个正反浆吗?  怎么稳定啊?

这还用问,正反桨产生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旋转力矩,正好抵消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确定下  我也是这么想的

网友:
想知道是怎么控制飞行路径的,前后左右怎么飞的?请教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想知道是怎么控制飞行路径的,前后左右怎么飞的?请教下

斜盘调节周期螺距。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想知道是怎么控制飞行路径的,前后左右怎么飞的?请教下

斜盘调节周期螺距。
--------------------------------------------------------------------
恩,谢谢 (^_^)/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UFO实际就是共轴双桨四通机,类似LAMA V3。只是加了个飞碟似的圆盘外壳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