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的HP6L出问题了。。。help

楼主(2011-05-29):
连续打了几十张纸,出现卡纸。。
处理后,故障灯亮。上电时也不预热了。。。。咋修?

看着一堆机械,俺就头疼,这个比电子难多了。。

顺便问下,这种机器的传感器都在哪儿?

网友:
还有地方卡纸,打开,拿出硒鼓看看吧。

网友:
加热条坏了吧

我上次也是遇到这个故障。

机器放了几天没用,后来开机想打个文档,就不行了

拿去修,花了50

淘宝查了一下,这个部件大概在20左右

网友:
传感器在定影器的下面,好像有两个,一个是卡纸传感器,还有一个是温度传感器

网上有手册

网友:
网上有维修视频的,
我经常拆

楼主:
回复 网友A:

HP6L的纸。。。不穿过硒鼓的,所以不会卡在那里。

回复 网友B:

测了下加热组件 120 多欧姆。应该没坏。。

传感器俺也看了,没有发现碎纸片挡在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让你拿出硒鼓,看看打印机里面有没有别的纸屑,不是看硒鼓里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暂时还没发现。昨天喝酒喝到10点。。。今天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