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磁电式转速传感器(齿轮传感器)?

楼主(2011-05-29):
现需要驱动一个磁电式转速传感器,初始设计就是用一个直流伺服电机,轴上装一个齿轮来让转速传感器产生需要转速的信号。
因为对转速稳定精度要求很高,所以电机那一套的成本偏高。
有没有一种变通的方法,比如直接模拟一个小的磁场,磁场的通断就相当于齿峰和齿谷的变化,是否可行?或者有没有其它方法?不想用真实齿轮来做。

楼主:
转速从10转到5000转,转速稳定度0.025%,用电机,成本可不便宜,还不好找

网友:
随便找个信号发生器既可满足LZ的所有要求,连磁场都不用模拟

楼主:
信号发生器能驱动传感器吗,我需要真实驱动传感器啊

网友:
鬼子法拉科的标准数控机床主轴转速传感器就是一个齿轮加一个专用传感器,速度可以从几转到上万转检测的很准确,专用传感器模块还挺贵的,我记得都要上K

楼主:
顶一下,大侠们出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