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的内部的RAM和LES分配问题

楼主(2011-05-29):
如果我现在定义一个REG是占RAM还是LES,如果我定一个数组是占RAM还是LES,我现在定义一个输出接口是占什么。如何使用内部的RAM和M4K,如果我定义一个数组和REG是不是自动分配RAM的空间的(如果数组和LES是占RAM的话)。我现在的memory bits满了怎么办,是不是要加外部的RAM。我用的是QUARSUS ||   EP1C6Q240C8

网友:
一个LE包含一个LUT和一个REG,所以一个REG占用一个LE,一个数组占用多少REG要看数组一共用了多少比特。数组也可以用RAM来做,M4K是RAM的一种,用RAM来存储可以通过MegaWizard生成一个,选里面的altsyncram就可以了。memory bits满了可以换大容量的FPGA,或者改设计,比较小的存储,没必要用RAM的用REG来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我定义一个数组和REG是不是自动分配RAM的空间的(如果数组和LES是占RAM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