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DSP,不习惯2812的数据手册

楼主(2011-05-29):
正在学习DSP,不习惯2812的数据手册,看了官方的数据手册,没看到有具体的位配置表,比如把GPF配制成串口功能,配置相应的哪些位呢,不清楚,没有在数据手册上看到,在CCS自带的帮助文档里面也没有找到相应的配置说明,哪位帮我一下

网友:
试试看看头文件的结构体定义

网友:
这个你要去看相关外设的用户指南。数据手册里面只是大概介绍了一下对应外设的特点而已。

网友:
GPIO那一章有介绍呢。串口在GPIO的哪一组,然后应该怎么通过配置他的寄存器。但是我记得,如果外设使能的话,相应的IO口不用配置方向,他的方向外设已经定好了。只有说,外设禁止的时候,才需要根据你的实际应用来配置GPIO的方向寄存器。、

网友(2011-08-17):
GPIO为多路复用,先配置GPIO的功能为SCI 串口外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