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orcad16.3之前可以用今天却提示no license,怎么解决啊,重装也还是不行

楼主(2011-05-29):
我在电驴上找了一个 Cadence orcad 16.3的镜像并安装成功可以使用了,但是用了三天也就是昨天打开cis的时候却提示no license,其他所有的功能也不能用了,只有部分可以用demo license 打开。想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啊,怎么解决啊?我将Cadence 卸载了以后重现安装了还是不行啊?哪位大哥帮我解决下,万分感激~~~~~~~~~~

网友:
换个license 就可以了吧,我用的是16.2,一直都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哪里可以找得到新的license啊?我在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能不能提供个地址,谢谢啦..

网友:
http://www.pudn.com/downloads261/sourcecode/embed/detail1202961.html
你试试,我没装过16.3,你看看环境变量里面有没有加上license

网友:
楼主,你不小心改了系统时间吧,哇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吧,应该,我到公司来看了一下。安装的程序一模一样,公司的却可以正常使用,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怀疑可能是杀毒软件引起的问题,家里装的是eset32。或者就是pads引起的问题,家里装的是pads2007使用的是demo license。可以使用了,但是licence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2013-06-24):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谁知道这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