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850 dj3 反复进中断

楼主(2011-05-29):
在使用dj3单片机,程序如下,为什么会老进中断?
每次进去时间约400us中断就来一次,
用的是4M晶振理论上应该是5ms的。
void initial()
{
        TP0CC0MK = 0;
        TP0CC0IF = 0;
        TP0CTL0 = 0x6;
        TP0CCR0 = 1250;
        TP0CE = 1;
           ___EI();
}
unsigned short test
_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_INTTP0CC0(void)
{
           test++;
        return;
}

网友:
是不是时钟配置有倍频?你先看看外设时钟是多少?

楼主:
这个时钟不经过倍频的,我设置倍频为4M*4=16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