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CXA20106制作超声波,盲区2cm,测量范围2cm-400cm,1米内精确度2mm,一米外精确度4mm

楼主(2011-05-29):
小弟最近玩超声波,最初参考网上最常用的CXA20106电路制作信号接收回路,发现以下典型问题:
        1.CXA20106接收增益很大,导致发射探头衍射的波会第一个到达接收电路,示意图如下:

        由于发射和接收探头距离大约是5mm到10mm左右,导致发射探头输出8个超声波后,会由于衍射作用(很微弱)直接进入接收探头,导致接收到如图r1一样的回波,但这个波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测量的是t1到r2之间经过的时间。R1的存在也导致了cxa20106制作接收有很大盲区的问题(笔者按这种方法制作的盲区大约在10cm--25cm左右)。如果测量物体很近,导致r2与r1重叠,无法分辨的原因,根本解决方法是将r1消除掉。
        网上大多数卖的都是需要单片机配合定时器来采集数据,有一个TRIG,还有一个out,通过trig一个高电平,测量直到out输出低电平的时间,得到距离,但这样有个问题,比如主单片机在所有定时器占用情况下,会导致无法测量数据或者测量变得很棘手。

        发现上述问题,小弟设计一款超声波电路,能很好的解决以上两个问题。不说废话了,上图

先说第一个问题如何解决的,此次设计的超声波接收电路依然是cxa20106,与普遍超声波电路不同的是这个芯片的2脚多接了个两个电阻,U1芯片2脚是控制整体接收增益的,笔者试验如果只用C1和R1可以降低很多增益,使接收只能从2cm-30cm,再远的话由于返回的超声波太弱而无法接收,适当减小R1的值可以提高增益,这样我们如果通过R2和Ra串联接负极的话(相当于减小了R1的值,提高了增益),测量距离会编程15cm-400cm左右,有时好的话会变成500cm,这里小弟设计打算用stm8的PC7接口来控制整体增益。
    第二个问题对于很多人来说肯定想到如何解决了,既然超声波上用到了单片机,那串口输出数据就很简单了!对,小弟这里用的就是串口来输出数据。9600bps,8数据位1停止位。在终端里面打印如下,单位是毫米mm:

说说整体工作过程。上述电路加电后,单片机将PD3、PD2口初始化为推挽模式,PD2和PD3是直接驱动发射探头。经过发射8个40Khz超声波后,将PC7口设置为高阻态,此时整机处于低增益模式下,打开Tim2的1通道捕获中断,等待回波,此时单片机有件很重要的事儿就是当波传出后,等待2ms,让接收探头躲过第一次衍射的波!打开高增益(PC7=0),来接收距离远物体返回的波。一旦接收到波,捕获模式会自动保存定时器的数据到捕获寄存器,此时就可以将数据转变为距离了。
用单片机的捕获中断做的稳定性不错在1m内,固定距离测量,串口输出数据精确度在1mm左右,在3m距离下,测量结果大约有2mm跳变

stm8s103f2p6 程序ourdev_644094UQJOL5.zip(文件大小:29K) (原文件名:超声波.zip)

网友:
很不错!测量这么精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捕获,确实挺准的,做了几块,都是这么准,就开源了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资料

网友:
方法新颖!

楼主:
本打算量产,可惜由于探头都离散性,导致每个电路出来都需要细心调_教才可以达到2cm-400cm,做了十几块发现这个问题太严重,人力受不了,不过网友们参考资料自制还是很好玩的,性能不比网上卖的差

网友:
弄个电池,加个屏就完美了,呵呵!

网友:
想请教一下,每个探头是不是都可以既做发射又可以做接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打算量产,可惜由于探头都离散性,导致每个电路出来都需要细心调_教才可以达到2cm-400cm,做了十几块发现这个问题太严重,人力受不了,不过网友们参考资料自制还是很好玩的,性能不比网上卖的差

LZ你的探头是什么参数,用单片机的I/O就可以驱动,我的用单片机驱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东西!

楼主,这个用电池供电话功耗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测试!

网友:
配个液晶屏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D:

按道理说是可以既做发射又做接收,中间我测试将T和R颠倒,结果效果是一样的。探头就是网上邮购的,1.6cm直径40KHz

楼主:
回复 网友E:

探头普通的,铝壳1.6cm直径 40Khz谐振,单片机输出两个IO口互相推挽,我测试和经过4069推挽输出效果一样,就索性去掉了4069

楼主:
如果收发一体的话盲区和余震问题是大难题,最方便的方法是收发分体。

功耗我明天测试后贴上数据。

这几天太忙正在学eagle,嘿嘿,加液晶屏确实想法很好,做个小型手持测距仪,只不过供电电压5V,哪位大大有很好用的升压电路?3v转5v或者3.6v转5v?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E:
探头普通的,铝壳1.6cm直径 40khz谐振,单片机输出两个io口互相推挽,我测试和经过4069推挽输出效果一样,就索性去掉了4069

我做了一个电路,怎么达不到你的效果。。。

网友:
这么准确,的确厉害 我也做过一次 效果不理想 放弃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最远4m可以达到否?如果达不到最远4m,试着调节R2和ra大小,两者相加不大于200欧,增益应该提高很多,最远5m左右

低增益测试是去掉r2,看是否没有衍射干扰,2cm-30cm左右,2cm内是盲区
高增益测试是ra,r2都装上切单片机PC7拉低(相当于ra电阻下面接地),距离探测范围大约是15cm-400cm,15cm内是盲区

我这里做了些,几只都被一群爱好者拿去用了,效果还不错,刚做出来的确有的最远距离只达到1米的,这是需要减小ra的阻值

c3官方电路是331,大部分电路都是331,它控制接收判断的滤波,大些的话电平变化很准确,过小导致产生很多窄脉冲造成误判,本电路此处均改为了电容102瓷片。

楼主:
不好意思,晚了,电流测试结果出来了
电流表 UT60D 电流4.9mA

网友:
看到你的设计很佩服,你做的套件能不能卖给我一套.先谢谢了. 邮箱:taozuocun_05@sina.com.

楼主:
回复 网友F:

套件我这就出了10套,都被抢走用去做小车了
还有空pcb板子几块,你要的话出邮费即可,限一块,我这边申通发货15元不知能否接受?很讨厌申通

网友:
To avr-arm 光芒电子:
我也要一块空白pcb,邮费我出,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地址,电话,交易上tb,周六可以寄出

网友:
超声波不错的盲区

网友:
麻烦楼主发下cxa20106的手册。

楼主:
http://wenku.baidu.com/search?word=cx20106&lm=0&od=0
文库里边很多

网友:
记号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
你好,我可以提供基于此超声测距的升压电路,供你参考,芯片型号是BL8530,它的PDF网上很多,我就只上一张原理图。

BL8530升压电路 (原文件名:BL8530.jpg)

楼主:
回复 网友H:

很不错的升压电路,收藏了!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网友:
CXA20106制作超声波

网友:
mark 不错的超声波资料

网友:
很好,支持一下啊。。呵呵

网友:
贝岭的升压芯片。 很不错的超声测距。mark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很不错的升压电路,收藏了!输出电压是多少啊?

200mA

网友:
能做到0.5mm吗?

网友:
mark一下,楼主很牛呀

网友:
我也正在做这个,,mark一下

网友:
lz你的探头参数是多少啊,我美换一个探头,测得的距离就不一样

最后把我的探头都测了一遍,发现:发射头:1.817nF,Q(品质因数)为:51.3,Z(阻抗)为:87.71KΩ
                            接收头:2.464nF,Q(品质因数)为:53.8,Z(阻抗)为:64.49KΩ,,,白色的那种探头
                                                测试仪器:PM6303电桥

这两个组合时测得的距离最远,,,不知楼主测试过你的探头的参数没有啊

网友:
mark 学习下 有空做个玩玩

楼主:
回复 网友I:

其实真要按照1us精度来说,可以非常高,但是20106我怀疑它没有这么高的精度
也就是本身20106输出的脉冲精度就不够,我测试有效数据是1mm,固定距离后偶尔有1mm左右变动,达不到0.5mm

网友:
超声测距 马克

网友:
这是双面板的版本吧

楼主:
嗯,双面电路板

网友:
必须mark!!!有空了做一个...

网友:
我正在弄超声波!!学习中!!

楼主:
如果哪位大大有量产的好想法,希望一块分享一下。
敝人也是刚工作,收入月光,日子难混啊....

网友:
雇个工人调试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升压电路不错
超声波我也做过也是用这个芯片接收
当时 能测最远5M

网友:
做一些放在小车上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J:

已经有几个同学拿着用小车上去了,做的接近检测功能

网友:
【79楼】 avr-arm 光芒电子
有点想量产的想法,

楼主:
回复 网友K:

假期我会抽出几天来专门研究一下如何量产,如何方便调试,我感觉这个东东还行,到时候多交流

网友:
mark,淘宝有做到无盲区的,楼主再试试改进下看看

网友:
这东西没多少利润了,模块20多元,淘宝一堆.有一家还是无盲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L:

发现他们无盲区的最大区别了吗?
无盲区就是当距离小余10cm时候,输出始终是0cm,而不是具体数值!而且无盲区的最远只能测到150cm
个人感觉淘宝上几家无盲区的没太大技术含量

网友:
mark ,以前也做过,可没楼主的效果好

网友(2011-07-13):
PC7是如何监控的呢?发送时设为高阻态,2ms后清0,是这样吗?程序中没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M:

Low_zengyi;
High_zengyi; 这两个宏是操作PC7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M:
low_zengyi;
high_zengyi; 这两个宏是操作pc7的
关于此设计小弟恳请大哥解答,小弟感激涕零.
硬件构成:我是用52做的,发射采用了74HC04驱动,接收也是用CX20106A,和大哥的图是大同小异。
测试结果:74HC04可发出Vp-p=10V的40KHz方波驱动发射头,每次发射4个方波。但测量距离只到1米左右,再远回波就很弱了。

借鉴大哥的设计,我直接用52其中一引脚拉低代替PC7来测试,但结果不理想,在没接上接收头(保证没回波)情况下,调整R2、RA,使相加少于200欧,此时20106的7脚都已经出现脉冲了。所以无论两电阻如何调整均达不到理想效果。是否增益过大呢?该如何更改?再次感谢。
附图:

网友:
一直想做个 超声波的~
谢楼主·~

网友:
马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