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tiny 13 哥的第一次打板 自行车转向系统!!!

楼主(2011-05-30):
原理图为ALTIUM DESIGNER 09 我已经转成那个4.0 protell可以打开

PCB 板
原理图

3D

程序,,晚上试试了 发了

网友:
看一下,原来是转向灯,怎么搞个自行车转向系统这么大的名称!

网友:
应该叫自行车闪光器,用T13做,如果还是一闪一闪就大材小用了。

网友:
哇,好强大的系统

网友:
怎么用啊,实物拿来看一看

网友:
这个系统 很 给力呀  楼主 加油

网友:
哈哈~~我想问下怎么转~~~要手动打灯的吗?

楼主:
上面的疑问会有的,,

    我的控制是由那个刹车闸来做的,左边刹车,车灯向左边流动,右边刹车,车灯向右流动,,还有就是两个刹车一起的话,

就是急刹车了,,还有其它的功能可以做进去,主要是把自行车给给装备起来,,不然自行车感觉,特别的容易被人碰,,

  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谁能不能批量的生产下,,,芯片就会更改成,,yilong  或者松翰的芯片,,一次性OTP   7毛左右吧,,
我目前在自行车上班,,感觉特别的深,,所以,,控制在10 元没有问题的,,

         请大家给点主意,,还有什么要更改的没有。。。。。。。。。谢谢大家

                                                                          晚上上实物

网友:
我以为自行车也搞上电动助力了
汗一个

楼主:
大家所写的,,就是你们所想的,,可以把你们想的做出来看看,,或者给大家说说啊

网友:
实话说,不看好市场

网友:
用左右刹作方向判断,实在是不能让人苟同,还是加转向开关吧。

楼主:
我也想加转向开关啊,但是有时候,急刹车的时候没有时间动手啊,,还有,,那有那么多的手啊,,刹车加转向,,试试吧,,

网友:
那么小一块PCB就是一个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最小的系统,,VCC GND  下载器接口 OK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左右刹作方向判断,实在是不能让人苟同,还是加转向开关吧。

同意!!!

网友:
回复 楼主:
上面的疑问会有的,,

    我的控制是由那个刹车闸来做的,左边刹车,车灯向左边流动,右边刹车,车灯向右流动,,还有就是两个刹车一起的话,

就是急刹车了,,还有其它的功能可以做进去,主要是把自行车给给装备起来,,不然自行车感觉,特别的容易被人碰,,

  这个如果可以的话,不知道谁能不能批量的生产下,,,芯片就会更改成,,yilong  或者松翰的芯片,,一次性otp   7毛左右吧,,
我目前在自行车上班,,感觉特别的深,,所以,,控制在10 元没有问题的,,

         请大家给点主意,,还有什么要更改的没有。。。。。。。。。谢谢大家

                               ......

握着刹车转向?   可以在轴上加个拨片来检测吧....
嘿嘿,加上我这个东西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93397&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amazing030&bbs_id=9999

引擎声模拟,可以再加上段“请注意倒车”.....

网友:
这个用模拟电路不更好吗?
如果用单片机更本不能适应中国这个市场。
控制在十块你以为很低?
在中国这个东西成本3元就很高啦。

楼主:
这个如果指做的话,,成本绝对在 3元下的,,我感觉

网友:
有点意思!

楼主:
/***********************************************************************************************
*                                                                                attiny13
编程环境,WIN AVR 2005
只要更改下MAKEFILE 中的头文件就可以编译了,

自行车转向,,
今天晚上没有加那个流水的程序,,因为我没有那个贴片的发光二极管
只用了个直插的LED

焊接的不好呵呵

************************************************************************************************/

#include <avr/io.h>

/*
#define Ledon()    PORTB|=(1<<3)
#define Ledoff()   PORTB&=~(1<<3)
#define Radioon()  PORTB|=(1<<4)
#define Radiooff() PORTB&=~(1<<4)
#define Pingir0   (PINB&(1<<1))*/

#define key_L  2
#define key_R  3

#define led_L 4
#define led_C 1
#define led_R 0

#define Out  PORTB

#define LED_L_ON  Out|=(1<<led_L)
#define LED_L_OFF Out&=~(1<<led_L)

#define LED_C_ON  Out|=(1<<led_C)
#define LED_C_OFF Out&=~(1<<led_C)

#define LED_R_ON  Out|=(1<<led_R)
#define LED_R_OFF Out&=~(1<<led_R)

#define Key_L_up    ((PINB&(1<<key_L)))  /* 内部上拉 如果为高电平*/
#define Key_L_down (!(PINB&(1<<key_L)))  /* 内部上拉 如果为低电平*/

#define Key_R_up    ((PINB&(1<<key_R)))
#define Key_R_down (!(PINB&(1<<key_R)))

#define LED_ALL_ON   Out|=(1<<led_L)| (1<<led_C)|(1<<led_R)
#define LED_ALL_OFF  Out&=~((1<<led_R)| (1<<led_C)|(1<<led_R))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0xff;   /*让按键出一个上拉的高电平 */
DDRB  = 0x12;  /*按键输出为高阻态 */
}

//======================== 延时子程序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
{
   for(;i>0;i--){;}
}
void delay_1ms( )
{
   unsigned  i;
   for(i=1000;i>0;i--)
   { delay_nus(1);  }
}
void delay_nms( unsigned i )
{
   for(;i>0;i--)
   {  delay_1ms();  }
}

//========================================================================

//call this routine to initialize all peripherals

void main (void)
{
     port_init();
         while (1)
         {

                     if(Key_L_down)
                    {
                            if(Key_R_down)
                        {
                            LED_ALL_OFF;
                            delay_nms(23);
                            LED_ALL_ON ;
                            delay_nms(10);

                        }
                        else
                        {
                            LED_L_OFF;
                            delay_nms(20);
                            LED_L_ON;
                            delay_nms(20);

                        }
                     }
                     if (Key_R_down)
                     {
                              if(Key_L_down)
                              {
                                   LED_ALL_OFF;
                                   delay_nms(13);
                              LED_ALL_ON ;
                              delay_nms(13);
                         }
                         else
                         {
                              LED_R_OFF;
                              delay_nms(20);
                              LED_R_ON;
                              delay_nms(20);

                         }
                     }

         }
}

楼主:
晚上再更改下,把现在一直用的替代去,,   没有贴片LED 麻烦啊

网友:
误以为是自行车的电子助力

网友:
感觉tiny13的功能没得到发挥

网友:
左右刹作方向判断  这个我觉得很好啊。

自行车尾部很窄,用来作转向灯其实是有点牵强的,主要作用是一个提醒,至于左右流水灯会变得有趣点。不过如果很普及大家都熟悉了,就会有辨向作用了。

建议:不刹单灯闪烁,有刹则先全亮,再判断左刹左流,右刹右流;2s内有两刹则全部灯快闪...

网友:
楼主,应该是要区分刹车和转向吧??如果用同一种灯的话?颜色呢?好象红色是刹车,黄色是转向且频闪的
觉得还是应该加上转向开关比较好一点。

关注。

网友:
把led摆成箭头型的吧,转向最好是捏把手的那种,好像网上已经有那种车把灯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这种LED是额定工作电压的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led 是我以前买的,,目前先试一个,,浪费一个板子啊,,,

网友:
电路这么简单,自己玩的话洞洞板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很有提示,,,,我真的没有想到啊,,,哈哈,,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想试试 自己能不能画板子,,可笑的是我第一次打板时,,她们打电话给我说"你好,,你的板子外框没有画,,"当时我就 想找个地缝啊,,然后就又按照,书上的画了下,,好了

楼主:
不知道电流行不行啊

多多试试了,这样子的话,,可能一个IO 只能放一个灯了,,

网友:
用定时器,OCR0A/B直接输出控制闪烁,三个IO脚选通三组,感觉这样程序比较阻塞延时要好。

楼主(2012-01-02):
目前有条件,有时间了,重新开始,,呵呵

楼主(2012-02-02):
程序中用到了按键状态机
    /*************************************************************
*  程序内容 为调试ATTYIN13的LED
*  用状态机来测试按键,LED有4种状态等待执行
*  3左动 4 右动  2停止动作  6 关灯
*  编程环境,WIN AVR 2005
*  只要更改下MAKEFILE 中的头文件就可以编译了,
*  程序调试心得,,发现用SWITCH 可能少用程序空间...
*  2012年2月2日14时18分24秒
*  在头makefile 中把芯片名称更改为 MCU = attiny13
*  功能:自行车转向
*
*
************************************************************/
#include <avr/io.h>

#include <avr/signal.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avr/delay.h>
#include <avr/eeprom.h>
#include <avr/wdt.h>

#include <avr/pgmspace.h>

#define key_L  2
#define key_R  3

#define led_L 4
#define led_C 1
#define led_R 0
#define Out  PORTB

#define LED_L_OFF  Out|=(1<<led_L)
#define LED_L_ON Out&=~(1<<led_L)

#define LED_C_OFF  Out|=(1<<led_C)
#define LED_C_ON Out&=~(1<<led_C)

#define LED_R_OFF  Out|=(1<<led_R)
#define LED_R_ON Out&=~(1<<led_R)

#define Key_L_up    ((PINB&(1<<key_L)))  /* 内部上拉 如果为高电平*/
#define Key_L_down (!(PINB&(1<<key_L)))  /* 内部上拉 如果为低电平*/

#define Key_R_up    ((PINB&(1<<key_R)))
#define Key_R_down (!(PINB&(1<<key_R)))

#define LED_ALL_OFF   Out|=(1<<led_L)|(1<<led_C)|(1<<led_R)
#define LED_ALL_ON  Out&=~((1<<led_L)|(1<<led_C)|(1<<led_R))

#define Key_mode_scan  1
#define Key_mode_delay  2
#define Key_mode_valu  3
#define Key_mode_KUP 4
#define  GIC_Nokey   0

volatile  unsigned int  GIV_Key_sta=1;
volatile  unsigned int GIV_Key_valu;
volatile  unsigned int GIV_Key_Mode_Step=Key_mode_scan;

volatile int stu=1;
volatile int sysworkmode=2;
volatile unsigned char Ms10;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ec;
volatile unsigned char Stopstep=1;

void port_init(void)
{
PORTB |=(1<<led_L)|(1<<led_R)|(1<<led_C)|(1<<key_L)|(1<<key_R);
DDRB  |=(1<<led_L)|(1<<led_R)|(1<<led_C);
}
void LEDturnright(void)
{
   LED_ALL_OFF;
  switch(stu)
  {
    case 1:
   {
    LED_ALL_ON;  //led on
        stu=2;
   }
   break;
   case 2:
   {
   LED_L_ON;
   stu=3;
   }
   break;
   case 3:
   {
    LED_C_ON;
        stu=4;
   }
   break;
   case 4:
   {
           LED_R_ON;
        stu=5;
   }
    break;
     case 5:
   {

         if(Sec%2==0)
         {
          LED_R_ON;
         }

   }
   break;
  } //end switch

}
void LEDturnleft(void)
{
  LED_ALL_OFF;
  switch(stu)
  {
    case 1:
   {
    LED_ALL_ON;  //led on
        stu=2;
   }
    break;
   case 2:
   {
   LED_R_ON;
   stu=3;

   }
    break;
   case 3:
   {
           LED_C_ON;
        stu=4;
   }
   break;
   case 4:
   {
           LED_L_ON;
        stu=5;

   }
    break;
   case 5:
   {
     if(Sec%2==0)
         {
          LED_L_ON;
         }
   }
   break;
  }//end switch
}

void LED_ALLON_ALLOFF(void)
{
   switch(Stopstep)
  {  case 1:
   {
    LED_ALL_ON;  //led on
        Stopstep=2;
   }
    break;
   case 2:
   {
   LED_ALL_OFF;
   Stopstep=1;

   }
   break;
}//end switch
}
/*
  void Turningcon(void)
  {
      switch(sysworkmode)
          {
          case 2:
          LED_ALLON_ALLOFF();
          break;
          case 3:
          LEDturnleft();
          break;
          case 4:
          LEDturnright();
          break;

          }//end switch

  }

  */
//TIMER0 initialize - prescale:1024
// WGM: Normal
// desired value: 50Hz
// actual value: 51.398Hz (2.7%)
void timer0_init(void)
{
//TCCR0B = 0x00; //stop
OCR0A = 0x5d;
OCR0B = 0x5d;
TCNT0 = 0xED; //set count
//TCCR0A = 0x00;
TCCR0B = 0x05; //start timer
}

/*
void System_workmodechange(void)
{
     if(GIV_Key_valu==5)
         {
           sysworkmode=3;
           //stu=1;

         }
           if(GIV_Key_valu==4)
         {
           sysworkmode=4;
           stu=1;
         }
            if(GIV_Key_valu==3)
         {
           sysworkmode=2;
           //stu=1;
         }
         if(GIV_Key_valu==6)
         {
           sysworkmode=1;
           stu=        1;
         }

}//end syswork

*/
void Clear_keyandstep(void)
{
             GIV_Key_sta=Key_mode_scan;
                 GIV_Key_valu=GIC_Nokey;

}
  void Key_scan(void)
{
   switch(GIV_Key_sta)
   {
      case Key_mode_scan:
          {
            if(Key_L_down||Key_R_down)
                {
                  GIV_Key_sta=Key_mode_delay;
                }
                else
                {
            Clear_keyandstep();

                }

          }
          break;
          case Key_mode_delay:
          {
            if(Key_L_down||Key_R_down)
                {
                 GIV_Key_sta=Key_mode_valu;
                }
                else
                {
           Clear_keyandstep();
                }

          }
          break;
          case Key_mode_valu:
          {
            if(Key_L_down||Key_R_down)
                {

                    GIV_Key_sta=Key_mode_KUP;
                   if(Key_L_down)
                   {
                     GIV_Key_valu=1;
                   }
                    if(Key_R_down)
                   {
                     GIV_Key_valu=2;
                   }

                }
                else
            {
                  GIV_Key_sta=Key_mode_scan;
                  GIV_Key_valu=0;
                }

          }
          break;
          case Key_mode_KUP:
          {
             switch( GIV_Key_valu)
                 {
                 case 1:
                 {
                   if(Key_L_up)
                   {
                     GIV_Key_valu=4;
                         GIV_Key_sta=Key_mode_scan;
                   }
                             if(Key_R_down)
                         {
                          GIV_Key_valu=3;

                         }

                 }
                 break;
                 case 2:
                  {
                    if(Key_R_up)
                    {
                     GIV_Key_valu=5;
                         GIV_Key_sta=Key_mode_scan;
                    }
                        if(Key_L_down)
                         {
                          GIV_Key_valu=3;
                          //GIV_Key_sta=Key_mode_scan;
                         }
                  }
                  break;
                  case 3:
                   {
                     if(Key_R_up||Key_L_up)
                          {
                           GIV_Key_valu=6;
                           GIV_Key_sta=Key_mode_scan;
                          }

                   }
                   //break;

                 }//end switch2
          }
          break;

   }//end switch

}

SIGNAL(SIG_OVERFLOW0)
  {
  TCNT0 = 0x37; //reload counter value //fd在调整的情况下会出现重启问题。。18MS
  Ms10++;
    Key_scan();
  //System_workmodechange();

     switch (GIV_Key_valu)

         {
            case 2:
                 {
                  sysworkmode=3;
                   stu=1;
             }
                break;

                case 1:
                {
                  sysworkmode=4;
                   stu=1;
            }
                break;
        case 3:
                 {
                  sysworkmode=2;
                 }
                break;
                case 6:
                {
                   sysworkmode=6;
                   //LED_ALL_OFF;    //不想在这里面做啊...
                }

         }

   if(Ms10==20)  //every 1s do it
   {
    Ms10=0;
        Sec++;

        switch(sysworkmode)
          {
          case 2:
          LED_ALLON_ALLOFF();
          break;
          case 3:
          LEDturnleft();
          break;
          case 4:
          LEDturnright();
          break;
          case 6:
          LED_ALL_OFF;

          }//end switch

        //Turningcon();

   }

} //end time0 int

void init_devices(void)
{
//stop errant interrupts until set up
cli(); //disable all interrupts
wdt_disable();
port_init();
timer0_init();
wdt_enable(WDTO_2S);

MCUCR = 0x00;
TIMSK0 = 0x02; //timer interrupt sources
GIMSK = 0x00; //interrupt sources
sei(); //re-enable interrupts
//all peripherals are now initialized
}

int main(void)
{
   init_devices();

    while(1)
  {
   wdt_reset();//清看门狗

  }
}

楼主:
目前好像在停止也就是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时,,反应慢 原因就是  我每0.5S调用LED

楼主:
在中断中把 每200MS调用显示的话,就感觉没有问题

        if(Ms10==10)  这个样子反应快多了.....

楼主:
有时间上实物 ,,,,开关在刹车把上,,用热熔胶,,其实想做成硅胶然后直接套在上面....

  基本的功能实现..然后就是一点点的更改了细节了...

楼主(2012-07-13):
3.2V电压。。。

网友:
呵呵,自己好没有打过版

网友F(2012-09-14):
我做了个8X16的点阵尾灯,设计了外壳,使用18650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了个8X16的点阵尾灯,设计了外壳,使用18650电池。

我现在准备做一个有太阳能电池板的。。。感觉应该好点。还用STM芯片,,加可充电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准备做一个有太阳能电池板的。。。感觉应该好点。还用STM芯片,,加可充电电池。。 ...

太阳能对我来说不是很适用,夜晚出去多。我开始设计也是聚合物锂电的,后来考虑到大家都有18650电池,比较通用。

网友G:
要我的话,就做个测速(记里程)+喇叭+指示灯+指南针/GPS的,Mega好好发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要我的话,就做个测速(记里程)+喇叭+指示灯+指南针/GPS的,Mega好好发挥下 ...

可以一步一步来。。

楼主(2013-07-27):
目前这个系统有问题.那个LED用成让IO输出一个电平.而不是让LED直接接VCC不然直接就把VCC拉底了...不工作了.

网友:
楼主有毅力
一定要做成哦

网友(2015-03-08):
下来看下!谢谢

网友:
好先进的转向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