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用FPGA架设智能操作系统)

楼主(2011-05-30):
人工智能(用FPGA架设智能操作系统)

网友:
你脑壳都不智能,硬梆梆的硬件如何智能?
说句话就是半截子,应该直接去SJB医院咨询,

楼主:
【1楼】 hepday

积分:297
派别:
来自:剑阁
你脑壳都不智能,硬梆梆的硬件如何智能?
说句话就是半截子,应该直接去SJB,

连智能是什么都不懂,还在这里说人家????
你先去医院咨询了,再跟我说说这智能的事!

楼主:
这个课题是不是放错地方了??????

网友:
lz准备用512个fpga还是1024个阵列搞?我看好你哦!

网友:
静待LZ的人工智能。

网友:
“人工大脑之父”就是用FPGA来搞的
可进化的硬件哦!期待。。。
据说,在一秒钟内就能生成一个大规模的神经网络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脑壳都不智能,硬梆梆的硬件如何智能?
说句话就是半截子,应该直接去sjb医院咨询,

lz没得罪你吧,不要人身攻击   按你那么说,相信有外星人的,都是疯子了

    假如FPGA参照单片机实现自编程,实现硬件自编程的话,为什么不能?

大脑就是一个被初始化的自编程系统,而且是硬件系统。
换个说法,人的大脑就是一个网络,以回路为基本单位,回路以不同方式连通就组成不同的网络,人就有不同的的思维方式。在学习过程中,大脑的回路不停地断开,重组,就有新的思维方式。就像FPGA那样,基本单元以不同方式连通,就实现不同功能。只不过大脑回路改变的难易程度各不相同,一些是容易改变的,就像人的心情,一些是很难改变的,就像人的性格。

软件处理速度是有极限的,要实现复杂运算只能靠硬件,要实现真正的智能,硬件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上都很NB...

网友:
可行!
期待楼主大作!
2050年? 能实现不?

网友:
这个。。。楼主发这半句话是神马意思。。楼主说的那个东西我也看过。。。但是LZ是要干嘛啊。。。
这个。。。不怪hepday沙发说你。。。

网友:
无限条自学习指令的fpga,而且随着学习的增加,指令又会继续增加。
50年后回来看这个帖子。

网友(2011-07-07):
此贴必火,60年后再来看这个帖

网友:
攻击lz的都很正确 看看他的积分就知道

网友:
能做,但是很复杂很复杂.
按照一般的方法,就是在FPGA内实现一些基本单元(类似大脑的神经元),再由这些单元相互连接起来,整个系统中的某些参数能够通过学习而改变.
整个学习的过程可能可以参考系统的自组织,可以看看物理学的耗散系统,非线性动力学,混沌学.都是非线性的.很复杂,好像理论上还不是很成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本人用了10年在写人工智能的软件,到最后自己都不相信软件没有在硬件的基础上能有智能!
所以改变了思路在用硬件加上软件的思路:在探索中........

网友:
同意一楼

网友:
都是高人,我也对人工智能有兴趣,但仅停留在兴趣,没那知识不敢乱发表,只有顶一下了

网友(2016-02-26):
只能说存在智能的可能吧。FPGA应该可以艳某个思路实现某些参数的筛选进化,以不断缩小范围的方式遴选出最佳值。但是这是真正的智能吗?再说,一般人只是编写代码,综合后把网表配置文件保存。如果要完成硬件的自配置,那综合这项工作怎么完成,难道直接更新网表?这难度超出代码的范围了吧。个人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