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5807+12864+AT89C51+TDA2822做的FM收音机~趁还能编辑吧名字加长点~大家看看猜下

楼主(2011-05-30):
先上图

正面1 (原文件名:1.jpg)

正面2 (原文件名:2.jpg)

正面局部 (原文件名:3.jpg)

反面PCB用的单面板 (原文件名:4.jpg)

反面整体 (原文件名:5.jpg)

希望朋友在将此代码继续完善~目前留有1302时钟功能和DS1820的温度功能还没有用~

楼主:
PCB图,因为我的PCB也不好,只是截了个图给各位看下吧,就不在这丢人了~引脚定义都在程序里有了~

网友:
学一学,顶一顶

网友:
做的不错, 顶一下

楼主:
对了看过的各位,帮忙看看我的PCB布线吧,我一直感觉我的PCB布线很山寨的样子。。。

网友:
羊友,你是用雕刻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羊友,你是用雕刻机的?
不是啊手工的啊~

网友(2011-07-18):
外壳上的丝印是怎么搞上去的?

网友:
楼主,我手上也有5片5807.跟你的是一样的。请问IO口的定义,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1脚。最好是实物讲解,因为IO口都在IC的两边。跟电路图不一样。

网友:
看着有点像个纸盒子

网友:
怎么没有原理图啊

网友:
我做了个类似了,发现噪音比较大,不知道怎么回事,据说是收音机模块的地,要接音频地,然后和电源地单点接地
我音频地和电源地之间是用0.5欧姆电阻连接的,但是收音机模块的地,是直接和电源地连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噪音很大

网友:
你的怎么没有原理呢,不然起来比较费力

网友:
羊村的东东,要顶哦

为什么我做的这个,刚开始很好,但大概10秒钟后杂音会越来越大,到最后没声音了???全成杂音了?

楼主是否遇到这个情况

还有,这个芯片工作起来发热量很大

网友:
求   5767mode的,这个模式没法直接写入电台,比如存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壳上的丝印是怎么搞上去的?
外壳上的丝印是我打印在不干胶纸上粘上的呵呵

回复 网友C:
楼主,我手上也有5片5807.跟你的是一样的。请问io口的定义,我都不知道哪一个是1脚。最好是实物讲解,因为io口都在ic的两边。跟电路图不一样。
你看下我那个反面PCB的左上脚那个是10脚,天线。当然你要确定你那个和我的模块一样才行

回复 网友A:
我做了个类似了,发现噪音比较大,不知道怎么回事,据说是收音机模块的地,要接音频地,然后和电源地单点接地
我音频地和电源地之间是用0.5欧姆电阻连接的,但是收音机模块的地,是直接和电源地连接,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引起噪音很大
我这个用的是整个做好的模块,而且地就一个,我在模块下方用的整块铜铺地,然后加了个10UF的电容。没有怎么做特殊处理,到功放部分是通过1UF电容直接连过去的。另外你的噪音也要先确定是收音模块产生的还是后级功放电路产生的。

回复 网友D:
羊村的东东,要顶哦
为什么我做的这个,刚开始很好,但大概10秒钟后杂音会越来越大,到最后没声音了???全成杂音了?
楼主是否遇到这个情况
还有,这个芯片工作起来发热量很大
我用的时候基本没热量啊,你要确定下电源部分不要超过5.5V还是多少来着。估计你说的杂音可能也和发热有关。看是不是有对地或电源短路的地方导致发热?

回复 网友D:
求   5767mode的,这个模式没法直接写入电台,比如存台。
能写台的,不过我这个没有用。而且我当时发现写的和计算出来的值不一样,后来忙其他的,就没在弄。你可以在看看手册

网友(2011-08-17):
看背面以后我摔倒了~~
不过真不错~~

网友(2011-10-07):
回复 楼主:

最近也想用RDA5807做一个收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最近也想用rda5807做一个收音机
可以做做玩玩啊~有问题跟帖一起讨论

网友:
做出来 就是自己的成就 楼主很强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羊村的东东,要顶哦
为什么我做的这个,刚开始很好,但大概10秒钟后杂音会越来越大,到最后没声音了???全成杂音了?
楼主是否遇到这个情况
还有,这个芯片工作起来发热量很大

电源不好? 调谐电容电压变了,电容量变了,台跑了.

网友:
什么材料做的啊,感觉像PVC板材,前面板整体都贴不干胶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眼光不错!用的装修时剩下的塑料扣板,前面板的确是打印好的不干胶贴的,着实佩服!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做的RDA5807收音机,音量调不到最小啊,会不会程序有问题啊?

网友(2011-12-10):
后面如果用盒子装起来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做的rda5807收音机,音量调不到最小啊,会不会程序有问题啊?
我那个也是音量调到0时还响,后级用的TDA2822做的功放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我做的rda5807收音机,音量调不到最小啊,会不会程序有问题啊?
我那个也是音量调到0时还响,后级用的tda2822做的功放

这么说这个芯片就是这样!

网友(2012-04-02):
少个字库12864液晶。

网友:
很完美!如能加多时间显示,和频道记忆和更完美了

网友:
我们当初刚开始上学时,学的无线电知识,首先就是用来做收音机,一只三极管,一个高阻抗耳机,一节干电池,一个电容就OK了,那个现在想起来就觉得牛皮.

网友(2012-07-20):
在调试,试试看。

网友:
RDA5807 能用于车载吗?

网友(2012-09-18):
对楼主DIY的FM收音机赞一个。另RDA5807P也支持用耳机当做天线,可以换个小点的显示屏,用电池供电,可以放在口袋里当随身听那就更酷了!

网友(2013-01-14):
这个模块读数据时候 需要先写入寄存器地址不?

网友(2017-06-21):
谢谢了,准备做一个RAD5807收音机,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芯片挺好用的。
比BK1080好用多了。
BK1080搞好多天了一直搞不定,只有杂音没有台。
板子布好线,基本没什么杂音。天线要有一定长度,

网友:
用什么供电?我用移动电源供电,台都收不到,干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