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贴片电阻电容是怎么焊接的呢?

楼主(2011-05-30):
感觉贴片电阻电容比较难焊,反而 贴片芯片容易焊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同感,电阻电容太零散,焊起来太烦。0402的反而比0603的好焊。芯片一般比较大,烙铁一划就可以了,所以好焊。

网友:
一般是先贴再焊吧。贴时在两个焊盘中间点一点胶(论坛前面有人发贴子说704可以),然后将元件贴上,干了以后再焊,否则是不好弄,一个手拿镊子,一个手焊容易跑。

网友:
如果你有热风枪,其实可以焊接的很漂亮。嗯,助焊剂要好一点点。 只用焊锡丝,电烙铁,没有其他工具的话,还真的要靠熟能生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方法
风枪温度要设置在多少度比较合适?

网友:
哈,风枪可是没有固定温度的。例如,焊接电阻和焊接带有底部散热的芯片,完全不同温度的。

一般拿到一个新风枪,就吹废板子,调节刚好可以吹电阻(小心把电阻吹上天),略升高一点点就好。

网友:
先用烙铁在每个零件的一个焊盘上墩一点焊锡,另一个焊盘不要上焊锡;镊子夹住零件摆好位置,烙铁在已经上了焊锡的焊盘烫一下,同时用镊子把零件对正压平;一个个零件上去后,镊子换焊锡丝,把所有的另一个焊盘全焊好..., 有些板子厂家喷锡较厚,直接夹着零件就焊上了(固定了),然后用焊锡丝焊牢另一边,再回来焊先固定的一边。熟能生巧,比较快的。
    多脚的芯片还是比两个脚的电阻电容难焊些,尤其是眼睛近视加老花,都弄成对对眼斗鸡眼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边的风枪可以设置温度和风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恩 说的很好  我也是这么做的 但总掌握不了火候 上面提到那个风枪的方法 到时候试试看 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用烙铁在每个零件的一个焊盘上墩一点焊锡,另一个焊盘不要上焊锡;镊子夹住零件摆好位置,烙铁在已经上了焊锡的焊盘烫一下,同时用镊子把零件对正压平;一个个零件上去后,镊子换焊锡丝,把所有的另一个焊盘全焊好..., 有些板子厂家喷锡较厚,直接夹着零件就焊上了(固定了),然后用焊锡丝焊牢另一边,再回来焊先固定的一边。熟能生巧,比较快的。
    多脚的芯片还是比两个脚的电阻电容难焊些,尤其是眼睛近视加老花,都弄成对对眼斗鸡眼了...

我也是这么干的,很久没练了,快生手了

网友(2014-10-25):
怎么可以快速的 焊接电阻电容 0603的 我用的是刀头 的  感觉焊接的 很慢啊  谁更专业些 啊?听说不用镊子也可以焊接 这个怎么操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这么焊的,搞STM32的时候,尤其是64脚以上的,眼睛花不说,有时候还会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