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怎么实现类似nrf905的那个4字节物理地址功能?

楼主(2011-05-30):
905有4字节硬件地址,不是发给本地址的数据芯片不会响应,现在si4432有无这个功能?难道大家全部都收到,靠软件协议区分地址吗?可否利用1~4字节的sync word或者0~4字节的tx header实现吗?

楼主:
小生是这样想的,发送的si4432数据包里面含有路径信息!利用4字节sync word作为器件物理地址识别,第一个器件从数据包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比如2字节),它下面2字节就是它下行准备传给下一个器件的地址,然后把这个作为sync word发出去,其他器件虽然也受到数据包,但是sync word不符合,所以应该irq接收不中断~就这样一级一级传下去(上行有个标志位,方向相反),不知道这种想法是否可行?另外tx header应该也可以具有类似功能

网友:
我是想从数据包里加个地址...占用几位数据包```

网友(2011-11-08):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做法,看官方的代码都没有使用同步字节,默认00 ,还是在数据包中占用几个字节来区别方便, 这方面的运用笔记都没有嘿
这个问题也困恼了好久啊,明天问下那边的技术支持。。。。。还有那个负载电容的计算,模块是使用外部晶体 应该不需要设置负载电容寄存器吧!!!!
The Si4430/31/32 may also be driven with an external 30 MHz clock signal through the XOUT pin. When driving
with an external reference or using a TCXO, the XTAL load capacitance register should be set to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