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k~1M的信号发生,选什么芯片好?

楼主(2011-05-30):
我的设计频率范围1k~1M就够用了.希望成本低点,精度要求也不高. 用过Max038,觉得太贵.
麻烦推荐一下ic, 大概的采购价格是多少?
谢谢了!

楼主:
补充一下,step = 1khz.

网友:
正弦波还是方波?

楼主:
正弦波够了

楼主:
用D/A速度应该来不及吧?

楼主:
如果能用单片的话即也是可以的.不知道最高能到多少频率了

网友:
DAC 可以啊

DAC7512 (8-10元)或者 DAC 的MCU 如 ATXmega32A4 (25-30元 )

网友:
哦, 如果用MCU 1M 的输出有点问题。

ATxmegaA4 系列的最高频率是32M
DAC输出 =– One Two-channel, 12-bit, 1 Msps Digital to Analog Converter

每个样值是 1M 所以最高频 在 1M/8 (每周8个样值)=125KHz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125kHz有点不够. 设计要求起码到500kHz,最好到1M.
AD9833什么价格啊?

楼主:
ADI公司查到AD9833的价格是$4.

网友:
可以查DSP 试试看

楼主:
感谢 avr-qq 高级工程叁.
DSP不大熟悉,暂时也没时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