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AG的端口可以输入半波形状的正弦波吗

楼主(2011-05-30):
FPAG的端口可以输入半波形状的正弦波吗,需要测量这个正弦波的频率。。所以打算送FPGA分频。。

网友:
只要最高最低电压达到FPGA的输入要求,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也就是说是可以的咯,,恩听老师说输入频率越高的话大概效果会更好,因为想把半波的正弦经过FPGA在方波分频后记频

网友:
加一施密特触发器吧,比较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