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度传感器测试出速度和移动的距离吗?

楼主(2011-05-30):
加速度传感器测试出速度和移动的距离吗?请用过加速度传感器的朋友回答一下。谢谢了!

网友:
不能直接测出。

需要积分,
一次积分得到速度,二次积分得到距离。

网友:
可以这么用…但是因为是积分,所以会有积累误差…
对时间:
一次积分得速度,二次积分得距离。

机器人的话,还是码盘比较好,四轴的话,GPS比较好…

网友:
我也在做这个,测量电力开关动触头的移动速度和距离。

楼主:
如果要测量100米内的速度和距离。能测的准确不?

网友:
关键是时间多长,算法如何
再者就是有没有实时的手段进行在线校正,
例如飞机导航就是GPS与惯性导航、地面无线信标、地面雷达互相参考作校正。

楼主:
我不需要导航。我这里只是测量速度和移动距离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然要根据具体情况。
个人凭感觉觉得基本不会准。

网友:
樓主你先自己做做看吧!!在這裡空想沒啥用的。很多事情你自己要做過才知道。

网友(2011-08-18):
理论上可行的,速度就是加速度的积分,再积分就是距离
实际实现很难,起码在低g环境下是不准的。有一点点偏差,积分下来就是个很大的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