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虾,请问一下图片中黑色的3脚的强电接线柱叫什么呢?

楼主(2011-05-30):
求大虾,请问一下图片中黑色的3脚的强电接线柱的名字叫什么呢?最近在找这种接线柱。谢谢!

网友:
透明的图?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重新上传。

接线柱图1 (原文件名:接线柱图1.jpg)

接线柱图2 (原文件名:接线柱图2.jpg)

网友:
第一次遇见,同问!

楼主:
这个是用在两个板子之间连接的,连接的是220V/6A的。不知道是不是订做的。不知道市场上有没有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