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v的电容器老是爆,怎么了,(请教春风算算,这个参数合适吗)

楼主(2011-05-30):
400v的电容器老是爆

电路就是220整流后400v,100uf红宝石电容滤波,经过h桥输出110v供给电磁铁(80欧姆,300mh)使用,但是使用不久(三月左右)电容就会爆掉(产品发出去有20%爆掉了),
现在怀疑是电容是假的,不是红宝石的。
还有我这个电容器参数选的合适吗&&   还是容量选的小了。基础太差不会算这个参数

补充一下,(h桥频率1.7k)  电容器是红宝石的MXR系列的,开关电源专用

网友:
是不是在电磁铁吸合和释放的过程中有反电势加在了电容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在电磁铁吸合和释放的过程中有反电势加在了电容上?

这个我敢肯定不会的,因为这个电磁铁不会频繁吸合释放的

网友:
很可能是假的。。。你可以搜下图片对比你的电容。。

还有就是工作温度,以及线电压。

楼主:
我想尽量排除假的,设计参数没什么问题吧

网友:
画个简单的电路图看看吧。整流后,对电容充电有限流么?整流桥有炸掉么?电容的输入电流多大,输出电流多大,看看电容上文波电流有没有超过规格书上很多。算一下电磁铁的功率,教科书上有公式,然后算一下应该算用多大容值的电容器。测一下电容上的文波电压吧。联系rubycon厂家,让他给你推荐正规代理商。测一下电容的温度(满载),计算一下电容器的寿命。20% 很要命的。有输入滤波么?可能是工作的环境不是很好。选取电容器的时候,电容器的ESR,ripe current,tempreture,等参数也很重要。

网友:
通常爆电解电容只有几个原因 要么电压超标(注意瞬时电压),要么反接,要么环境温度过高     再不是就是电容质量有问题了

找几个电容做破坏性实验吧!

网友:
看过很多电源都是450V/330u的电容

网友:
还是把你的原理图和照片发出来看一下。
排除某种可能要有科学的依据。

楼主:
图很简单,由于已经商业化,不方便上图。
470压敏电阻并在220AC 经6A10全波整流后400V100UF滤波,然后到H桥输出,就这样的。
目前怀疑两点
1,电容假的
2,电容量选的太小
基本可以排除不是由于没给上电时电容过充现流

网友:
如果不会算也没资料,简单办法。
搭实际环境,上家伙测,不就明白了。

不是我自大,其实最土最笨也是最实用的办法。
更不用猜。当然猜了之后要去验证,逐步排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会算也没资料,简单办法。
搭实际环境,上家伙测,不就明白了。
不是我自大,其实最土最笨也是最实用的办法。
更不用猜。当然猜了之后要去验证,逐步排除。

怎么伙测,批次产品10台我都24小时工作后检查正常,总不能让我学者可户3各月测试吧

网友:
很有可能是反电动势造成的,采用两只电容并联使用就没事

网友:
无图无真相,把电容和继电器部分电路上上来才能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容在上電時衝擊电流鉅大,在全波整流后串入熱敏电阻NTC。

网友:
换成细长的电容。

网友:
有可能是电磁铁开闭过程有高频成分反串入电容,
高平成分被电容短路从而损坏电容

建议LZ整流滤波后,增加一个功率共模电感再输出给负载
应该有效的!

网友:
220V整流后300多了,稍微波动下就接近400,如果再有个涌浪啥的上450都常见,我们用的变频器都要求全部换450V的电容。

楼主:
怎么没人怀疑是电容容量太小呢,现在是100uf,我问了版主(春风),他说他的经验是300ma就得100uf,这个看来最少得用300uf。
在2楼已经说了,不会是电磁铁频繁吸合释放产生的电动势烧坏的,在说明一下一天12小时工作,顶多切换4次。

明天决定这样做一下实验
条件:一直吸合不释放,一个100uf,电容帮上温度计,4小时候看温度多少,然后再并个100uf电容看温度能降下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说明一下一天12小时工作,顶多切换4次”

有一次造成过压也不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在说明一下一天12小时工作,顶多切换4次”
有一次造成过压也不成的。

我们再单位实验,7小时吸合,剩下1个小时来回不断地吸合释放,20s一个周期吧,也没见一个损坏

网友:
我和你用法差不多,只是用半桥,用的也是红宝石470uf/450V. 输出功率大于1000W.没有出现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电磁铁反向电动势通过MOSFET的内部二极管向电容允电,并和整流后进行相加应该大于400V了. 你用一个白炽灯接在电容两端(220V 40W)看一下在开关时有没有浪涌.

网友:
给你说了,换450V试试,这是我们用钱换来的经验

网友:
电容小了,估计不是电容爆炸的原因。
容量小了,影响的应该是电压输出的平滑性。

网友:
春风,他说他的经验是300ma就得100uf。
===========================
应该讲的是输出效果,而不是爆炸。具体还得春风来解释啦。

网友:
市电有时能波动超过40%,400V耐压太低了。红宝石假货太多了,就算是真货也要选耐纹波长寿命的(系列号我忘了,网上可以查到)
国产电容其实也不差。可以试试东联盛(LSHC)的电容,去年我一个项目里用他们的电容,LCR电桥测出的品质参数和高频容量是最高的,比同级正品红宝石都强10%

网友:
个人曾经遇到过电容因为温度过高而爆的情况

楼主:
楼上几位都觉得是电压的问题,我这个肯定和电压没关系,
450v也用过一样的,产品出去有500多台,其中最早发出去的就是450v,有100台左右,还是有退回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春风,他说他的经验是300ma就得100uf。
===========================
应该讲的是输出效果,而不是爆炸。具体还得春风来解释啦。

我理解电容量不够,处于频繁充放电,电容发热加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上几位都觉得是电压的问题,我这个肯定和电压没关系,
450v也用过一样的,产品出去有500多台,其中最早发出去的就是450v,有100台左右,还是有退回来的

那你对比过么?
500台反回100台,20%的故障率,400V的呢?

可以看出肯定是电压问题,那么解决办法就是用450V的电容,同时加保护,防止反向冲高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你电路的问题导致过多的不正常电压加在电容上导致的。

网友:
我算了下最低需要259.9uF电容,加上一些冗余用330uF/450V应该行

最好避免红宝石,市面上99%都是假的。

楼主:
【30楼】 leang521

那你对比过么?
500台反回100台,20%的故障率,400v的呢?
可以看出肯定是电压问题,那么解决办法就是用450v的电容,同时加保护,防止反向冲高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你电路的问题导致过多的不正常电压加在电容上导致的。
都有退回来的,概率当然有些诧异。15::20吧,所以排除电压问题,至于反冲已经做得相当好了,这点很自信

回复 网友G:
我算了下最低需要259.9uf电容,加上一些冗余用330uf/450v应该行
最好避免红宝石,市面上99%都是假的。
红宝石虽然假的多,我也不敢保证我们的电容一定是真的,但相信质量还是相当可以的。
至于你算出来的需要259.9uf电容,这个怎么计算哦,能说说吗。

我试验了一下容量
100uf、400v400v电容
烧了3个小时(去掉外壳,裸机测试),电容上的温度为50度

100+100uf 400v电容
3小时还没到,再过20分钟就有结果了,现在温度30度

网友:
电磁铁的110v是如何产生的?
另外电磁铁对电源稳波要求也太高拉

楼主:
H桥搞得110v,他对纹波很粗的

网友:
这个参数不是很就简单的就能计算的,因为电容选取和工作温度有很大关系,温度高了寿命骤减。
电容容量选取和负载电流大小有关,有些进口的60W开关电源都使用220uF的滤波电容,负载电流越大电容量就要越大,楼主的电路里面电容容量显然偏小了,即使很多成熟产品里面也用的100uF,那也是不可靠的产品。
电容容量还和负载脉动电流大小有关的,因为这个脉动电流是要流过电容引脚的,是会造成高频损耗的,电流脉动成分越大,电容容量也得更大。

楼主:
测试的结果
同一台产品并了一个100uf电容,相同的时间内温度降低10度,看来是电容容量选小了

网友:
我的想法是楼主如果对纹波没什么严格要求的话不如把100uF去掉。
H桥频率提高些能增加调整平滑度(如10KHZ);磁铁吸放的时候让PWM缓慢上升下降反电动势就会很低。

网友:
没图,看的有点困难

网友:
觉得  ywl0409 老黄牛 说得对

网友:
不知道你有没有100M的数字存储示波和高压探头
如果有的话抓下电容两端的波形
我们曾抓过,确定是电容耐压超了

不过从你所说的电容温度那么高。感觉也不对劲。我看我们用的是480uF450V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的想法是楼主如果对纹波没什么严格要求的话不如把100uf去掉。
h桥频率提高些能增加调整平滑度(如10khz);磁铁吸放的时候让pwm缓慢上升下降反电动势就会很低。

这个办法也不错,全桥后100Hz的频率,就是用在直流电磁铁上也没问题

网友:
还有就是在电解电容的两端接个 小瓷介(或云母)旁路高频。

网友:
我想楼主应该把原理图上来,才可以深入分析。比如串个电阻缓冲。加点吸收器件等。
既然说简单估计保密也谈不上。
我们电磁铁上的整流桥到是坏得比较多。

网友:
可以俩只电容串起来提高电压试试看。

网友:
我认为两个电容串联使用不太好,两个电容串联后电容容量就变为原来的一半了,如果两个电容中有一个电容漏电,那么会导致没有漏电的电容上面压降增大,导致两个电容电压分配严重不平衡,实际上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是比较大的,尤其高温时。

网友:
测试的什么结果?同意liguangqang 的说法,"我和你用法差不多,只是用半桥,用的也是红宝石470uf/450V. 输出功率大于1000W.没有出现问题.我觉得有可能是电磁铁反向电动势通过MOSFET的内部二极管向电容允电,并和整流后进行相加应该大于400V了. 你用一个白炽灯接在电容两端(220V 40W)看一下在开关时有没有浪涌",加个续流二极管测试下看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测试的结果
同一台产品并了一个100uf电容,相同的时间内温度降低10度,看来是电容容量选小了

这个结论下的有点仓促了,两个的散热和一个的散热面都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认为两个电容串联使用不太好,两个电容串联后电容容量就变为原来的一半了,如果两个电容中有一个电容漏电,那么会导致没有漏电的电容上面压降增大,导致两个电容电压分配严重不平衡,实际上电解电容的漏电流是比较大的,尤其高温时。

相同规格的电容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的
philips, osram,ge等的277V输入的镇流器和HID驱动器,全部都是使用两支电解电容串联的。

楼主:
应大家要求上图

说明一下,原理图中的继电器和实物触点是相反的,还有稳压管是是画出来了,产品上没装

网友:
原理图中的继电器是用来做什么的? R9多大,为什么要将它短路?这种接法还是第一次见,孤陋寡闻了,请见谅!

网友:
可能是假货

网友:
回复 网友I:
原理图中的继电器是用来做什么的? r9多大,为什么要将它短路?这种接法还是第一次见,孤陋寡闻了,请见谅!

为防止刚上电时C1的初充电流太大,串了R9。等电容接近充满时,R9的作用应该结束,故需短路之。设计的精彩点之一。

另外,也可以考虑用NTC电阻。

网友:
楼上那头像就是你妹吗?

网友:
是容量太小了.  再多并一只就可以改善,  多并几只就可以解决.

220整流后是300V,经过h桥输出,不可能是110v, 应该是300V,峰值.
峰值电流太大,电解又容量太小,频率又不低(1.7KHz比50Hz高太多),......小点的电解受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J:
是容量太小了.  再多并一只就可以改善,  多并几只就可以解决.
220整流后是300v,经过h桥输出,不可能是110v, 应该是300v,峰值.
峰值电流太大,电解又容量太小,频率又不低(1.7khz比50hz高太多),......小点的电解受不了.

pwm调制110v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原理图中的继电器是用来做什么的? r9多大,为什么要将它短路?这种接法还是第一次见,孤陋寡闻了,请见谅!

r9,10w220欧

网友:
换个品牌试试,红宝石假的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大家要求上图

引用图片
说明一下,原理图中的继电器和实物触点是相反的,还有稳压管是是画出来了,产品上没装

有没有用续流二极管?你的负载是感性的,工作电流也不小,加一个试试

========================================================================

加在C两端。

我猜测如果没有这个400V的,同样会爆前面那个630V的

楼主:
管子里自带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
考察一下工作化境,看有没有引起电容爆的环境因素。

网友:
考虑一下工作环境,可以在电容两端并接,瞬态二极管(TVS)价格便宜效果还中

网友:
1.220v有+7%(国家允许的)的波动 这样就有Vpp=360V了  400V有点低
2.电感负载 要有电感 释放磁场的回路 就是续流 二极管

网友:
电容串联 也可以解决电容漏电 分压不均这样的问题 ,加均压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J:
是容量太小了.  再多并一只就可以改善,  多并几只就可以解决.
220整流后是300v,经过h桥输出,不可能是110v, 应该是300v,峰值.
峰值电流太大,电解又容量太小,频率又不低(1.7khz比50hz高太多),......小点的电解受不了.
pwm调制110v输出
虽然pwm调制,但峰值电压还是310V. 只是持续长短的区别.
峰值电流就可怕.

电容容量太小,无法承受大幅度,高频率的充放电.

优质电容承受能力大点,劣质的承受差点.  但关键还是设计不合理:容量太小.

多只小容量并联 比只单只大容量要好.

网友:
还是用CBB电容吧!有一定的击穿自恢复性。电解只要一个击穿点这个电容就OVER了。

楼主:
cbb有那么大容量吗?

网友:
至少450V的

网友:
电容一般都是降额 使用。一般不清楚的话就是减半使用,就比较保险了:)在试试。

网友(2011-07-22):
如果电容的耐压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只能出在纹波电流上,实际工作时测试一下电容的纹波电流,看一下是不是在规格范围内;还有,看一下实际工作时电容的温升,再通过用户的环境温度加上温升,结合电容的规格书(工作温度,寿命值)估算出实际使用寿命,(电解电容的寿命和其温度是相关)。
     以上请参考!
     我是做销费电子的电源的,对你说的H桥不了解,能否介绍一下。

网友(2011-09-16):
这个电容爆主要是电解电容高频充放电自发热造成的,容量越小,充放电越深,发热量越大,频率越大,电容的ESR越大,发热量也越大,解决的办法有:1、用多个电容并联使用 2、加大电容容量 3、改滤波电路结构。
验证的方法有,测滤波电容上的电压滤形及滤波电容的充放电电流。

网友:
来学习一下,对待滤波电解电容,在耐压和温度参数确认无误的情况下,高频成分是重点检查对象。它是损耗电容的元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