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了家里太阳能温度水位显示器,画出原理图!

楼主(2011-05-30):
显示和按键部分没画,画的是测量部分

(Ô­ÎļþÃû:Á½ÏßÌ«ÑôÄÜζÈˮλ²âÁ¿µç·.JPG)

网友:
这样也挺啰嗦的
好处可能是水温+温度可以用两芯线就行了,不过应该可以用别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也挺啰嗦的
好处可能是水温+温度可以用两芯线就行了,不过应该可以用别的方法。

两芯线不行吧,我分析的是三芯
不经意间突然想到的确是两芯

网友:
看不明白是怎样测水位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探头呢??

蓝色框内就是探头

网友:
这一个AD 的单片机难找

估计是定制的

网友:
哈哈,前两天公司同事还问我这两线是怎么工作的,我还不知道,现在明白了!

网友:
白色家电的设计,总弄得不能再省了

网友:
不过回复【10楼】reflecter 陈亮节
白色家电的设计,总弄得不能再省了

不过看起来还能再省。

网友:
不是AD。只是一个充放电的普通单片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不明白是怎样测水位的

水位变,电阻R2也变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一个ad 的单片机难找

估计是定制的
台湾的一些单片机1、2块钱带AD,比如MDT2051

回复 网友E:
不是ad。只是一个充放电的普通单片机。
感觉可能是AD,因为在测量R2时,对电容充电充到1.6V左右就结束了

网友:
不需要AD口,普通I/O就可以了,只需要充电与放电时间!

网友(2011-07-16):
我记得以前论坛不是有一份精准的定时器的吗,原理是一样的...

网友:
不用AD,会有另一个标准电阻及其充放电时间与被测量传感器的充放电时间组合求解即可.

网友(2012-11-30):
mark  凑字数啦

网友:
杭州出的一款用的是pic的16f57单片机用RC A/D.

网友:
由于D3的存在,这电路能工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