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用CH340的USB转串口线给笔记本电脑下载程序或者进行串行调试,但常常会被这条线搞

楼主(2011-05-31):
经常用CH340的USB转串口线给笔记本电脑下载程序或者进行串行调试,但常常会被这条线搞蓝屏电脑,大家有木有解决方法,或者换线?请介绍

电脑只能是手提电脑了! 无非就是使用串口而已!

严重的一次,既然把OS给挂了!

请求大家的帮忙!

网友:
用CP2102的表示无烦恼

网友:
建议使用串口卡

网友:
你那根质量不行  用ut880 usbto串口的 芯片是ft232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常用ch340的usb转串口线给笔记本电脑下载程序或者进行串行调试,但常常会被这条线搞蓝屏电脑,大家有木有解决方法,或者换线?请介绍
电脑只能是手提电脑了! 无非就是使用串口而已!
严重的一次,既然把os给挂了!
请求大家的帮忙!

我的给232通讯还可以,给485转换口通讯就一会找到硬件一会儿没有的!后来换了一个串口线解决了!

网友:
改用fl232的usb to 232转换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改用FT232的usb to 232转换线吧。。

对还是这个芯片兼容性好

网友:
如果可以  那么用linux吧    这种事几乎就不会发生了

网友(2014-05-12):
请问楼主,这条线是哪条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