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R.drone买回来共飞了不超过十次,最后一次摔了几下,出问题了,搞了很久没搞好,放一边

楼主(2011-05-31):
见这个贴子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3030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epwwm&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652024&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epwwm&bbs_id=9999

前天,IPHONE提示控制软件AR.FREE FLIGHT有升级 AR.FREE FLIGHT,于是顺手就升级了,再拿出已布满灰尘的AR通电再试,提示固件有升级,心想这下可以试试试刷固件能不能解决起飞不稳的问题了,耐心的等固件升级完成,重新联接AR,起飞,唉还是不成功,刚离地就严重偏向一边直接就炸机了,和原来一样。。难道我的AR真的坏了吗??

这次升级后发现AR.FREE FLIGHT中多了一个校正按键,看说明是用来将AR放水平地面后点按键校正传感器的,但我放水平面后按了多次,还是一样,没法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我的ar 已经卖了, 不带罩子,一下子就把 马达接口炸断了,  换原装的还超贵

网友:
摔机不可能改变芯片程序,低质量的电机结构因此松动力矩降低导致偏向是主因。换新电机或是参考网上玩家的经验你是有可能把他修好的。你若在上海我也能帮你看看的。
Ar.drone能自动定位、定高、抗风、双摄像头实况回传才卖2000块,实在不贵。华科尔等厂家2000块以上的产品能有这样的性能和销量吗?然而,不少玩家飞不到一个礼拜就得进入价格不菲的维修轮回,网上忍痛拆卖Ar.drone零件的玩家都有一段难以忍受的辛酸史。新电机近300元,飞控板更贵,卖配件是主要赢利手段,很像打印机的销售策略。其实,这就是老板们的成功之道。

网友:
还没搞定?
是固定偏向某一边吗? 那就对换一下电机/桨, 看看是否电机/桨的问题.

楼主:
就是没有搞定,其实我也很郁闷,摔得其实很轻,不超过两米,也不是直接摔,只是朋友控制不熟练,碰物体了才摔下来,还有室内保护架的,个人认为根本不应该会有问题的。我的MK四轴摔得比这个重多了,也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最近比较忙,也只是有空才会动它一下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传感器板子坏了换一个很贵啊!要不就是电机坏了还能少花点银子,挂淘宝出了,再买个新的吧

楼主:
打死我也不认为是传感器坏,莫大的从二三十米摔下来都没坏传感器,我这个会摔坏?,我会中头彩。。。。。。

网友:
很多人轻率下就主板红灯的,主要是你没法证明电机的好坏,无论哪个坏都要一笔银子啊!!

网友:
二三十米摔的是树枝有减震效果,两米高摔在地上或许真是硬伤。反正ar.drone电机确实很差,我也曾经从两米高坠落电机底座就脱落费了好大劲才找回,另一个电机又因为多加了点润滑油转子轴与磁体打滑,一起飞就偏向、翻个摔机,后经多次繁琐拆卸电机试验加固才修复。你可以尝试对换偏向那边的电机,若此后偏向改变方向了那肯定是电机毛病,否则才是板子的嫌疑。拆换电机过程中应尽量保持电机与调速板的垂直角度与相对位置,否则电机引线很容易折断。

网友:
所以玩航模的要问飞机多少钱,配件多少钱,别图飞机便宜。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硬件问题,  我的ar 已经卖了, 不带罩子,一下子就把 马达接口炸断了,  换原装的还超贵

我一次都还没飞,也准备卖了,暂时还不知道去哪里找买家...

楼主:
未有卖的打算,只是想搞好它,可惜业余时间不多。。

网友:
偶的坏了,送修说主板坏, 电机坏了3个,十字架也坏了,客服说全换要2320RMB
因十字架损坏导致的主板故障不在保修范围. 我R1他M的,垃圾客户,哪有航模不摔的??

还说保修?保个鸟的

PS,此为行货,有正规发票的

Tmd行货,都是忽悠的~真有问题的话,没人鸟你的

补充一下:
维修费够买新的,于是放弃维修,入手新的
AR在国内的客服,就是垃圾一个!!

楼主:
请问上楼上,国内AR在那里维修?

网友:
在深圳的,你可以打4008820069
在AR的中文网站内能找到这个电话,Call过去,咨询就知道

我怎么看他们都没维修能力,仅有换板卡的能力而已,除非他找不到你的把柄,否则一定拒绝免费质保
另外没发票的也没有质保.

楼主:
谢谢楼上,照你这么讲我也不用找他们了,一是没发票,二是换板的,这里的朋友都可以啦,我也会找他们干嘛

网友:
板子密度高,又没有资料,基本上没修复的可能性,换的话,成本也不低呀
个人认为板子自身的设计(包括工艺)也不够完善
不过要是很耐用,厂家和JS就赚不了你的配件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