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 第四版 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05-31):
这几天用f020单片机调试si4432,读同一寄存器时读出的数据有时候不一样,请高手指点一下!时序我试了改了无数次了!能提供一下参考程序也行!!谢谢了!!

网友:
你提供的描诉太少,以下条件之一可能导致你所说的情况:
1.the reg you read is status reg.
2.spi timing
3....

建议你读00和01地址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