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解国网电力抄表项目的大侠吗?能晒晒你们做这个项目的人员投入情况和项目周期吗?

楼主(2011-05-31):
就是从立项到拿到认证的时间?项目组有多少位工程师?

网友:
抄表项目,见过一个工程师的公司.

这个玩意,主要是拿单难, 技术不过而尔.........

楼主:
这个项目想做好也不是一个“而尔”就能概况的吧,任何存在的产品,都被倾注了一番心血在里面吧。有些产品,可能技术一般,但人家的思路很好,或者成本控制很好,或者结构等等,总有点可取之处吧。
我想了解了解做这个抄表的项目需要多少资源,多长周期。

网友:
硬件人员2人,一个人主要做通信模块(包括载波通信和gprs),一个人主做ARM(lpc3250)
软件人员5人,上行2人,下行2人,界面1人
驱动开发1-2人;
测试人员3人。
总时间约1年

网友:
这个,好像最重要的还是跟LI总有点那个才、才能----

网友:
费那个劲干啥。

1:找到业内知名公司,购买1.2套产品。去电科院做测试,拿到认证书!

2:想尽一切办法公关。把项目那道手里。或者投标投中!

3:找抄表的公司,直接购买产品。现在这个行业小公司人很多。不中标,没有项目的公司比重很大。直接买货

4:再次公关。把设备安装好。收到货款。走人回家。

网友:
抄表方案无非就是载波与小无线,前者占得比例稍大些。开始尽量不要自己做方案,拿别的厂家的方案来做,像鼎信、东软、晓程,采购他们的载波模块,自己做集中器、采集器,另外认证要做好;工程师分配:纯硬件一人,单片机两人,上位机两人,测试来点就行。市场人员也不能忽视了。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硬件人员2人,一个人主要做通信模块(包括载波通信和gprs),一个人主做arm(lpc3250)
软件人员5人,上行2人,下行2人,界面1人
驱动开发1-2人;
测试人员3人。
总时间约1年

羡慕啊。。。。。。我这只有2.5人在做。。。。。我搞硬+下位机软,另一个搞上位机软件。BOSS有时也来指点指点。要半年出产品.......我智商有250摸?

楼主:
回8L:
我觉得2.5人半年不可能出产品。除非你有现成的成熟的电路和程序,这样半年时间组织打样板、测试、电科院预约测试拿证,然后组织生产;半年也够忙活的。不然敲代码也不够,毕竟好几个产品来,你这个做一半再放下做另一个?
我觉得3L比较现实吧。

楼主:
多谢3L的答复。
5L的办法也不错

网友:
其实说难也不是很难做,基表+自己的控制模块+电力载波模块+上位机软件。基表和电力载波模块都有现成的,搞起来还算快,就是成本高点。更多的时间就是测试.我倒觉得没有内部关系要申请生产许可证才是最难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费那个劲干啥。
1:找到业内知名公司,购买1.2套产品。去电科院做测试,拿到认证书!
2:想尽一切办法公关。把项目那道手里。或者投标投中!
3:找抄表的公司,直接购买产品。现在这个行业小公司人很多。不中标,没有项目的公司比重很大。直接买货
4:再次公关。把设备安装好。收到货款。走人回家。

等你买的这东西在市场上推开了 原先厂家也不是傻子  人家提你的价   同时人家大力公关 砸钱 找人砸钱 你的市场就GAME OVER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费那个劲干啥。
1:找到业内知名公司,购买1.2套产品。去电科院做测试,拿到认证书!
2:想尽一切办法公关。把项目那道手里。或者投标投中!
3:找抄表的公司,直接购买产品。现在这个行业小公司人很多。不中标,没有项目的公司比重很大。直接买货
4:再次公关。把设备安装好。收到货款。走人回家。
等你买的这东西在市场上推开了 原先厂家也不是傻子  人家提你的价   同时人家大力公关 砸钱 找人砸钱 你的市场就game over

5楼正解 能中标的都是自己的公司 有产品的不一定有市场 你提价就提价嘛 我不买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硬件人员2人,一个人主要做通信模块(包括载波通信和gprs),一个人主做arm(lpc3250)
软件人员5人,上行2人,下行2人,界面1人
驱动开发1-2人;
测试人员3人。
总时间约1年
羡慕啊。。。。。。我这只有2.5人在做。。。。。我搞硬+下位机软,另一个搞上位机软件。boss有时也来指点指点。要半年出产品.......我智商有250摸?

怎么会有上位机软件?主站?

我这的话
从芯片,算法,软件,硬件,测试,技术支持,市场。。几十人了。。
如果不算芯片那边就算硬件软件硬发有10+人。。

网友E:
其实这东西市场和机会都很重要,技术可能更其次

像去年重庆因为对晓程不满意,所以才有机会给试点让我现在在的公司还有鼎信弥亚微去测试,然后结果出来了,我这边效果最好,今天重庆招标我这边拿的单也是最多,当然市场公关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这之中如果晓程效果好,就没我们什么事了。或者市场公关不行,也不会给试点我们测试。或者给了试点,结果不好,一样没我们什么事。。。等等。。

好象晓程的这次事件给了很多公司很多发展的机会啊,我知道的在四川,都在找其他载波厂家测试,要换掉晓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呵呵,我大概知道你是哪个公司的了,以后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硬件人员2人,一个人主要做通信模块(包括载波通信和gprs),一个人主做arm(lpc3250)
软件人员5人,上行2人,下行2人,界面1人
驱动开发1-2人;
测试人员3人。
总时间约1年

好像没有考虑机械结构设计   外壳 塑料楷模  难道用公模?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其实这东西市场和机会都很重要,技术可能更其次
像去年重庆因为对晓程不满意,所以才有机会给试点让我现在在的公司还有鼎信弥亚微去测试,然后结果出来了,我这边效果最好,今天重庆招标我这边拿的单也是最多,当然市场公关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这之中如果晓程效果好,就没我们什么事了。或者市场公关不行,也不会给试点我们测试。或者给了试点,结果不好,一样没我们什么事。。。等等。。
好象晓程的这次事件给了很多公司很多发展的机会啊,我知道的在四川,都在找其他载波厂家测试,要换掉晓程的。。

瑞斯康的?

网友:
外壳 塑料楷模  难道用公模? ---------------------  这些已经有标准了,尺寸都是有定义的。

网友:
我们公司现在用的载波就是晓程的

网友:
又是做电表的 哪来这么多人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其实这东西市场和机会都很重要,技术可能更其次
像去年重庆因为对晓程不满意,所以才有机会给试点让我现在在的公司还有鼎信弥亚微去测试,然后结果出来了,我这边效果最好,今天重庆招标我这边拿的单也是最多,当然市场公关也花了很大的功夫。
这之中如果晓程效果好,就没我们什么事了。或者市场公关不行,也不会给试点我们测试。或者给了试点,结果不好,一样没我们什么事。。。等等。。
好象晓程的这次事件给了很多公司很多发展的机会啊,我知道的在四川,都在找其他载波厂家测试,要换掉晓程的。。
瑞斯康的?

瑞斯康去年没有在重庆搞试点
但今年我有次去重庆电科院测试的时候看到他们也在测试。今年到目前为止重庆好象没有瑞斯康的单吧?

网友:
晓程、东软、鼎信、瑞斯康、弥亚微也就这几家了有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兄弟你那是做模块的还是整个表的?如果是做模块买几块样品啊,如果是做表的就推荐个载波模块呗

要求不高,但要稳定

应用距离:一个一般的大专院校那么大范围.

数据量不多,就平常收收数.

最好能一边TXDRXD一边就可以接220.

和MCU那边的波特率有4800就得了

网友:
我这边宿舍已经在享用这种技术了。电表是只能的,用电功率大一点点都会cut掉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G:
我这边宿舍已经在享用这种技术了。电表是只能的,用电功率大一点点都会cut掉你的。

这是必需的,宿舍都不能用大功率电器的,万一有个火灾什么的,校长的前途就完了,他们能不上心吗?

网友:
晓程的还行吧?还是说要看使用环境?
晓程的芯片是51内核的,可以自己写程序。

网友H:
能卖出去就是王道!
前几个月用了铁路上的东西,经过铁路认证的,拆开里面,就是一个PIC单片机和串口485还有AD,出奇的次,黑胶带,飞线,全手工焊接,居然还有一根飞线飞的距离不够,中间接了一下用黑胶带缠住。卖四五万,成本不过几十块钱,没办法,人家必须让用这个。

网友:
载带抄表亚,现在都开始用宽带抄了。

网友(2014-05-15):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硬件人员2人,一个人主要做通信模块(包括载波通信和gprs),一个人主做arm(lpc3250 ...

半年,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能卖出去就是王道!
前几个月用了铁路上的东西,经过铁路认证的,拆开里面,就是一个PIC单片机和串口485还有 ...

这个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东西市场和机会都很重要,技术可能更其次

像去年重庆因为对晓程不满意,所以才有机会给试点让我现在 ...

越来越觉得 技术不值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回复 网友E:
其实这东西市场和机会都很重要,技术可能更其次
像去年重庆因为对晓程不满意,所以才 ...

不是,是力合微,不过离开这家公司已经好几年了。

前阵子听原来的同事说原公司出了个新芯片,可以设置成兼容其他家载波(如东软之类的)

感觉现在载波抄表这一块还不是有太大的突破,没有哪个技术可以出来一统江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