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恒温控制无法断开问题

楼主(2011-05-31):
最近在做一个直流恒温控制,用的是BTA12、MOC3021、AVR16单片机在做,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可控硅加上24V直流后,控制极G也变成了24V,要么吧导通,要么导通后无法断开。之前用这个电路做的交流220V控制,没有问题,换直流后就出了这个问题,弄了好久都没有找到原因,请大家看看。

楼主:
上面是电路图,

网友:
建议你不要用可控硅,而用MOS管

网友:
小常识:可控硅打开后就是管不断的,交流电因为有零点才可以自己关闭

楼主:
哦,知道了,谢谢4楼解答

楼主:
如果使用mos管,会不会烧坏,加热丝的导通电流有6A,我之前用晶体管控制,就很容易烧坏。3楼能不能给个具有的电路讨论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使用mos管,会不会烧坏,加热丝的导通电流有6a,我之前用晶体管控制,就很容易烧坏。3楼能不能给个具有的电路讨论下

我用多个MOS并联,搞过100A的
mos的导通电阻很小,所以不太热

向你推荐个mos,价格便宜,75NF75,75V 80A,很容易买到,不过有很多国产的封装,质量较差,不过你这个没问题,两块钱左右,很便宜!

楼主:
谢谢7楼,我去买几个mos管回来先试下

网友:
控制直流用mos管,交流才能用双向可控硅。

楼主:
改用75NF75后,出现了行的问题,75NF75很快就烧坏,发热太严重,加上散热片后还是烧坏,下面是我的电路图,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双向可控硅只有在过零点时才会关断。只是可控硅的特性。

楼主:
补充,直流脉冲输入是单片机io输入

网友:
估计MOS管的栅极电压不够,MOS管没有饱和导通。
先用万用表测量一下Q1压降。

楼主:
问题解决了,具体看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784288&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wmluoxiaojun&bbs_id=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