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quartus中用VHDL编程,发现占用LE很多,很短的程序 想问一下 应该怎么减少占用的LE

楼主(2011-05-31):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gps is
port( clk : in std_logic;
       sclk : in std_logic;
           sout : out std_logic_vector(7 downto 0);
           c1 : out std_logic);
end;
architecture bhc of gps is
signal sclk_a : std_logic := '0';
begin
process(clk,sclk)
variable counter1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others => '0');
variable counter2 : integer := 0;
variable counter3 : integer := 0;
variable counter4 : integer := 0;
variable counter5 : integer := 0;
variable counter6 : integer := 0;
variable counter7 : integer := 0;
variable countern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others => '0');
variable counterx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others => '0');
variable countery :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others => '0');
variable counterz : integer := 0;
begin
if 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counter1 := counter1 + '1';----jingzhen jishu
   sclk_a <= sclk;
  if sclk_a = '0' and sclk = '1' then
    counter2 := counter2 + 1;
    if counter2 = 1 then
     counter1 := "00000000";
    else
     countery := counter1;
     counterx := counter1;
    end if;

    if counterx < "10000000" then
      counter3 := counter3 + conv_integer(counterx);---yushu leijia
    else
     countern := (counterx xor "11111111") + '1';-----qufan jiayi
     counter3 := counter3 - conv_integer(countern);
    end if;
    counter1 := "00000000";
  end if;

  if counter2 = 61 then----queding 60 ge gps xinhao
    counter6 := counter3 / 60;-----mei 60 gps jishu yilunhui qiu pingjun
           counter2 := 0;-----xiayige lunhui qinglin zhunbei
   counter3 := 0;-----tongshang
  end if;
end if;
if counter2 <= 60 then
   if counter6 >0 then
          counter7 := counter6 + 128;
          sout <= 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er7,8);
   else counter7 := counter6 + 128;
          sout <= conv_std_logic_vector(counter7,8);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bhc;

编译的时候显示占用800+logic  elements

网友:
你做了除法?ounter6 := counter3 / 60;-----mei 60 gps jishu yilunhui qiu pingj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