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019AS的驱动程序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啊!就想发一个ARP封包,可是电脑就是接收不到???!!!

楼主(2011-05-31):
#include "Ethernet.h"

/* 主函数 */
sbit k=P1^6;
sbit k2=P1^5;
unsigned char code str[60]={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                0x08,0x06,                0x00,0x01,
0x08,0x00,        0x06,        0x04,        0x00,0x01,        0x00,0x01,0x02,0x03,0x04,0x05,                0xAC,0x10,0x2A,0xFD,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AC,0x10,0x2A,0xFE,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unsigned char  rec[512];
unsigned char reclen;
init()
{
TMOD=0x20;
PCON=0x00;
SCON=0x50;
TH1=0xfd;
TL1=0xfd;
TR1=1;
EA=0;
}

sent(unsigned char ch)
{SBUF=ch;
while(!TI);
TI=0;
}

sentstr(unsigned char *ch,len)
{
unsigned char i;
i=0;
while(i<len)
{
sent(ch);
i++;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ks;
ks=0;
init();
        delay(1000);                                // 延时1s,保证电源稳定和网卡自身的上电完成

        NICRst();                                        // RTL8019AS热复位

        ClearISR();                                        // 清除ISR寄存器

        RTL8019Init();                                // 初始化RTL8019AS

         while(1)
        {
         if(k2==0&&ks==0)
         {
        //receivedata(rec);
//        sentstr(rec,512);
sentdata(str,60);
        ks=1;
        }
        if(k2!=0)ks=0;
//        if(!k)

        }
}

/* 延时t毫秒 */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
                /* 对于12M时钟,约延时1ms */
                for (i=0;i<125;i++)
                {}
        }
}

/* RTL8019AS热复位 */
void NICRst()
{
        uchar i,tmp;
        tmp = REG1f;                        // 读RTL8019AS的复位端口
        REG1f = tmp;                        // 写RTL8019AS的复位端口
        for(i=0;i<250;i++);         // 适当延时
}

/* 通过CR寄存器的PS1和PS0设置寄存器页 */
void SelectPage(uchar pagenum)
{
        uchar tmp;
        tmp = REG00;
        tmp = tmp&0x3B;                                // 注意不是0x3F,TXP位在不发送时要置0
        pagenum = pagenum<<6;
        tmp = tmp|pagenum;
        REG00 = tmp;
}

/* 初始化RTL8019AS,PAGE2寄存器只读,PAGE3寄存器不是NE2000兼容的,均不用设置 */
/* 使用0x40-0x4b为网卡的发送缓冲区,共12页,刚好存储2个最大的以太网数据包。
   使用0x4c-0x7f为网卡的接收缓冲区,共52页。因此PSTART=0x4c,PSTOP=0x80
   (0x80为停止页,接收缓冲区直到0x7f,不包括0x80)。刚开始时,网卡没有接收
   到任何数据包,因此BNRY设置为指向第一个接收缓冲区的页0x4c) */
void RTL8019Init()
{
        REG00 = 0x21;        // 选择页0的寄存器,网卡停止运行,因为还没有初始化

        REG01 = 0x4c;        // 寄存器PSTART,设置接收缓冲区的起始页的地址
        REG02 = 0x80;        // 寄存器PSTOP,设置接收缓冲区的结束页的地址
        REG03 = 0x4c;         // 寄存器BNRY,设置为指向第一个接收缓冲区的页0x4c(用作读指针)
        REG04 = 0x40;         // 寄存器TPSR,发送起始页地址初始化为指向第一个发送缓冲区的页
        REG0c = 0xcc;         /* 接收配置寄存器RCR,设置为仅接收自己地址的数据包以及广播地址
                                        和多点播送地址数据包,小于64字节的包丢弃,校验错的数据包不接收 */
        REG0d = 0xe0;         // 发送配置寄存器TCR,设置为启用crc自动生成和校验,正常模式工作
        REG0e = 0xc8;         /* 数据配置寄存器DCR,设置为使用FIFO缓存,普通模式,8位数据传输,
                                           字节顺序为高位字节在前,低位字节在后 */
        REG0f = 0x00;         // 中断屏蔽寄存器IMR,设置为屏蔽所有中断
        SelectPage(1);         // 选择页1的寄存器
        REG07=0x4d;         // 寄存器CURR,设置为指向当前正在写的页的下一页(用作写指针)

        /* 多址地址寄存器MAR0-MAR7均设置为0x00 */
        REG08 = 0x00;         // MAR0
        REG09 = 0x00;         // MAR1
        REG0a = 0x00;         // MAR2
        REG0b = 0x80;         // MAR3
        REG0c = 0x00;         // MAR4
        REG0d = 0x00;         // MAR5
        REG0e = 0x00;         // MAR6
        REG0f = 0x00;         // MAR7

        GetPhyAdd();        // 获取以太网物理地址

        REG00 = 0x22;         // 选择页0寄存器,执行命令。
}

/* 上电后清除ISR寄存器 */
void ClearISR()
{
        SelectPage(0);
        REG07 = REG07|0xff;
}

/* 获取以太网物理地址 */
void GetPhyAdd()
{
        uchar tmp;

        SelectPage(0);                        // 选择页0
        REG08 = 0;                                // 远程DMA起始地址低位寄存器RSAR0,设置为0
        REG09 = 0;                                // 远程DMA起始地址高位寄存器RSAR1,设置为0
        REG0a = 12;                                // 远程DMA计数器低位寄存器RBCR0,设置为12
        REG0b = 0;                                 // 远程DMA计数器高位寄存器RBCR1,设置为0

        REG00 = 0x0a;                        // 远程DMA,启动命令

        SelectPage(1);                        // 选择页1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1 = 0;                        // 写入PAR0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2 = 1;                        // 写入PAR1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3 = 2;                        // 写入PAR2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4 = 3;                        // 写入PAR3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5 = 4;                        // 写入PAR4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重复的字节,这个字节被丢弃
//        tmp = REG10;                    // 读取一个字节
        REG06 = 5;                        // 写入PAR5
}

void sentdata(unsigned char *dat,unsigned int len)
  {unsigned int i;
  REG00=0x21;
  REG07=0x0a;
  //REG08=0x40;
  //REG09=0x00;
  REG08=0x00;
  REG09=0x40;

                                  REG0b=len>>8;
                                  REG0a=len&0x00ff;

   REG00=0x12;

  for(i=0;i<len;i++)
  {
   REG0a=*dat;
   dat++;

  }

   REG04=0x40;

    if(len<60) len=60;
  REG05=len&0xff;
  REG06=len>>8;

   REG00=0x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