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无刷直流电机、IR2130、IRF540N,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谢谢

楼主(2011-05-31):
我现在做无刷直流电机调速控制,采用IR2130和IRF540N作为电机的驱动电路,详细电路图如下:

问题:如果带纯电阻性负载,电路可以正常工作,一带无刷直流电机,就不能正常工作,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二,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有什么问题说详细点,不然别人不好帮你。我用个IR2136驱动IRF3205没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具体问题是:只要带电机后,7815电压就由15V跳变到3.3V,然后电路就整体罢工了,我分析好长时间不知道为什么?麻烦你能给我提点建议吗?谢谢

网友:
无刷电机要电子换向的,楼主有控制换向的检测电路吗?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先尝试驱动直流电机~看驱动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
一定是你的7815输出功率不够,高压桥驱动是要比交大
的电流的

网友:
电压掉落,irxx不能工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有位置检测电路的,可以确保位置检测电路没有问题,可以实现电子换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电压掉落,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7815的电流可以最大达到1A,麻烦你再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2011-12-0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3-03-04):
请问  ir2130的上半桥输出时什么情况啊!!

网友:
记录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