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路去了电脑城看笔记本电脑,只能说被联想(lenovo)的E系列.恶心了一回。

楼主(2011-05-31):
想搞个 3000左右的送人....... 想能上得台面的就  联想(其实是看重收购IBM) ,HP,华硕,联想.TP(不得不区分开来),

前几天去天河电脑城买东西时看了 HP 的 3K 左右也就只有一个款,看外观什么的都还行就是只有宽屏。店员又推荐了“HP厂”其它牌子,(好久没和这些家伙们打交道了,不知有什么猫腻,还是不鸟.闪人)

华硕 问过一家~~~ 人家直接说  没有  闪人

联想.TP(原IBM的品牌) 店面......也看了机子 感觉有点太方方....不大喜欢~~~特别是店员还说什么 7万块的 一台的 nb  I7  还推荐。X220 (在这的哪个巾好象在有2个人用这个有问题的)(不过X220 比3K左右的机子好看)

联想 ,店员也是说只有这个E系例~~~不过我看了机子~~~觉~~~松松跨跨 塑料的壳子上喷的漆也是不怎么样到位。。装配的缝隙  尾指甲能插进去一点,我就说了句"这品质"  哪个女店员~~~来了句 "难道神蛋的才好阿"....... 有点好好笑~~~~~懒得理它~~~~大步离去 (不过回想起来 联想真可悲。。给这个E系例完全败了形象了)

我找找 广告的 E系例是拍摄得多好看阿

~~~发现错误的地方~~~~E系例也是 联想。ThinkPad  下的一个系例.......  找他们的广告才发现~~~~~~哎

  看这效果图多好看 就是哪边银色的白边~~~喷漆不全的~~~~  还有中间的接口和旁边的缝隙尾指甲能伸进去些的~~~~

美丽的~~~~~什么了..... (原文件名:1.jpg)

实物..... (原文件名:22222222.jpg)

网友:
正在使用E40,4999送4G U盘,实在不喜欢那条白边。我想那条白边是故意设计的。此白边是塑胶喷漆而成。极度容易刮花。等到使用者看到不堪入目的掉漆,就想换机了。现在的消费电子都有此人为加速换代设计。

还好使用3个月还算满意。

网友:
我正在用一个E40,哎,没啥感觉,键盘的手感不错。

楼主:
用过不少  NB 印象中最不好的是方正  ...也接触到别的神蛋~~~好好坏坏都有

DELL 的一些.........

IBM  R/T

HP .......

华硕.....

中柏.....

这个E 系例给我的印象真的太糟糕了  和方正哪些一个档次

网友:
楼上既然推荐我用的! 哈哈!确实OK,用了一年半没出现过一丁点问题,除了电池不耐用外!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拆下,或者用贴膜贴好,用黑色哑光喷漆,自己喷成黑色。。。。。。哈哈。以前这样处理过些个机箱外壳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推荐thinkpad sl410k

联想.TP(原IBM的品牌) 店面......也看了机子 感觉有点太方方....

因是这个了 S 系例

要不是送人买2手的拉倒 IBM  几系例没看清 ,有带串口或打印并口 的小机子12寸的 知有一批这样的货零售也才700~900左右

我在用的R61 系例二手价 也就 1K 左右的价..........

  看来加加加些银子 看有什么可选 要么就HP了  ~~~对了我还没找梁道商问问能拿到什么价,这些东西过一手 基本上是加50服务费以前的行情  现在不知有没涨价. :P

网友:
别买HP
我三个HP,显卡坏一个(老坏,修3次了),屏出问题一个(也可能是显卡,用用就变成双屏的),一个电池有问题,把我裤子烧了一个洞
一台DELL,风扇响的象飞机.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别买hp
我三个hp,显卡坏一个(老坏,修3次了),屏出问题一个(也可能是显卡,用用就变成双屏的),一个电池有问题,把我裤子烧了一个洞
一台dell,风扇响的象飞机.

。。。。。。。。。 纠结~~~~~~~~~~~  这次看了几款就HP 的外壳过得去  理边的东西对XP的系统基本ok 不用看的了

  原来HP也这么多问题  我就记得以前有过一回哪个桥IC的事

网友:
3000可送个三星galaxy平板了,哈哈

网友:
不要买E系列,很差,返修率很高。送人就买iPad2。

网友:
真要买联想就买Y系列,买过2部Y450I白色和纪念版,至今没有问题,就是厚了点.现在好象是Y460系列
3K左右选宏基吧,47XX什么银灰色的,有朋友买过,还不错.

网友:
SL410K挺好用的,送给老婆的,用了1年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真要买联想就买y系列,买过2部y450i白色和纪念版,至今没有问题,就是厚了点.现在好象是y460系列
3k左右选宏基吧,47xx什么银灰色的,有朋友买过,还不错.

灵可加银子也不考虑宏基哪类........

可惜不是老婆用~~~~~  家理还有一台~~~搞坏了屏的扔哪没去修

网友:
还是IBM的时候的机子比较好。T60服役中,非常好。高分屏有时看的有点累,画图、写程序很顺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还是ibm的时候的机子比较好。t60服役中,非常好。高分屏有时看的有点累,画图、写程序很顺手。

最好的印象是 3年无故障 (硬盘搞坏不记)  当时同一批机子夹带了一台 R51 从上海IBM XXX XXX XXXX 调过来装备的形象工程...(这台R51是用来送人作关系的)

网友:
现在用联想的Y560,散热,屏幕都是杯具,外观也强不到那里去。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啊,我的联想E600A做工就不错,用了六年多了还好好的,就是配置跟不上现在的电脑了,当时一万一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