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5线5相步进电机 电机有点抖而且力量扭矩很小

楼主(2011-05-31):
电机使用的是PK546(参数1.4A,0.7欧),10拍控制,相序 ABC,BC,BCD,CD,CDE,DE,DEA,EA,EAB,AB,使用stm32作为控制器,电机供24V电压。发现电机动起来后,抖的现象明显,扭矩较小。小弟初学步进电机,因为要做机械手软抓取,要把电机动起来。有哪位高手指示,目前理论和实践能力都较弱。

这是其中三相控制电路,还有2相没给出,使用的是IRF5305和IRF5305作为上下管。 (原文件名:步进电机驱动电路.jpg)

楼主:
不知道如何解决电机抖和扭矩较小的问题,感谢各位指教

网友(2011-09-08):
24V供电的话,扭矩应该不会小的(除非你的负载很重),应该是你的控制方法上有问题。  电机抖动的话,要看抖动时运行的频率是多少,低频的话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抖动现象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细分的方法来改善。

网友:
我现在研究的2相步进。

不过我用的MCU是51,感觉还可以。

现在努力学习细分,和平滑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