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用过数字传感器,数字陀螺仪里L3G4200 IGT3200 之间我应该选择哪个?

楼主(2011-06-01):
我做飞控…电路已经基本确定了,上机调好参数就行,但是体积好大…不打算让洞洞板飞起来,现在学画PCB,重新做。ST的双轴模拟陀螺仪各种漂…想直接换掉。不如全部换成数字的传感器。
加速度计确定用ADXL345,现在纠结陀螺仪
我用淘宝查到L3G4200 是88RMB就可以拿到…
不知道IGT3200如何?
还有就是封装问题,我在画板的时候要注意些什么…我是手工焊接,烙铁温度多少比较合适…

好像这两个的datasheet没有中文的…纠结,英文不好

网友:
陀螺仪 adi 610 性能错。

L3G4200  我也在调试,  用51的, 数据 读出来 也不是很好,打算做 kerman

网友:
回复 网友A:
前辈

请问下让L3G4200D  是不是给控制寄存器ctrl——reg1 赋值 0x47  然后读值就可以 ?

我是 先发地址 0x20  再发数据 0x47    ; 这里设置ctrl_reg1 = 0x47

再发地址 0xa8   读数据               ;  这里读X轴的低位

可是看SDO引脚没有信号输出啊?

网友:
用ADI的,不如用ST的
数字陀螺仪L3G4200D,挺多人用,可交流QQ:1433511556

网友:
楼主陀螺仪选定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自己玩玩,不走回流焊的话,建议4200,

你看下pdf里的封装就知道了~~3200的封装手焊失败率很高

楼主:
已经选了L3G4200D,现在IIC接收程序有很严重的问题,收到一堆乱乱的东西
用C8051F410这个单片机的人不多,只能自己解决了

网友:
f系列的好像是SMBUS什么的,你用的io口模拟的I2c?

楼主:
回楼上,c8051f的smbus模块是可以当iic用的,可以说完全兼容。
并不是必须得严格按照smbus的规范使用。
相比iic接口,smbus速度有限制,但是在c8051里 这个限制可以取消,速度在系统时钟的十分之一到0都可以,在我这里对应了5Mbps到0
smbus的超时功能可以用定期器3来做。还有一些其他的功能。
可以说标准iic协议是c8051f的smbus的真子集。
我是用硬件来做的,我的总线比较忙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自己玩玩,不走回流焊的话,建议4200,
你看下pdf里的封装就知道了~~3200的封装手焊失败率很高

我感觉4200抗震不好,等楼主的测试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自己玩玩,不走回流焊的话,建议4200,
你看下pdf里的封装就知道了~~3200的封装手焊失败率很高
我感觉4200抗震不好,等楼主的测试结果了

那有得等了...
我现在通讯有问题,不管怎么样读出来的数据都是0xff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用的是IIC总线读取,晕死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用模拟iic读吧

网友:
强烈推荐IMU-30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按成本来说..这个不如 L3G4200D + ADXL345 这两个价格一共可以在90RMB以下。。
IMU-3000一个就要160RMB
不过看起来IMU-3000很不错啊,焊接好像也比L3G4200和ADXL345要好。不过我是个人做东西来玩,不是做产品,还是方便快捷为主,或许震动的影响只要不是太大,应该没什么区别。

正在做L3G4200D + ADXL345 ,等出结果了我就贴上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在做L3G4200D+LIS331DLH,四元数解出来是相当的惨,正准备EKF
有成果了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2011-07-15):
强烈推荐前者

网友:
请问各位高手如何对L3G4200D初始化,才能够读到x,y,z的数据啊!   我用的是i2c协议做的  我现在只是用到电源、scl、sda、引脚   其他的都是模块自带的

网友:
我按 【2楼】 frankshen   这位兄弟的方法做了一下还是没有数据啊,  我把0x20改为0x27 也还是不行啊!  请有经验的兄弟出来给我们讲解一下,现在对这个盲目的人很多啊,,  谢谢!  分享!

网友(2011-08-16):
回复 楼主:

楼主可以尝试用下松下三轴陀螺仪EWTZMU,也是数字输出.QFN封装.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2011-09-22):
有没有高人 解读一下 L3G4200的 初始化  我用arm做的 读出为一个定值,重新上电后得到另外一个定值

网友:
以前找的代码,一直没有试.

网友:
搞了一整天终于读出来了,看淘宝店主送的程序,初始化是对CTRL_REG1赋0xef;CTRL_REG2到CTRL_REG5和REFERENCE赋0x00,我遇到的问题是z轴读出来的数据很不明显,在想一个测试方案,来测试该传感器给不给力,有没有好的IDEA啊

网友:
现在陀螺仪的价格都降下来了,可多交流啊

L3G4200DTR   USD3
LSM303DLH    USD2+

QQ:2312484296

网友:
?回复【24楼】DOUBLE-166

??

网友:
楼上,usd:美元

网友:
我这里有L3G4200 ITG3200 IMU-3000  批量样片都可以提供

网友:
ITG3200  要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F:

3usd??您这是一片起的价格还是5000pcs起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