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x311请进,请教AD9833超频的问题

楼主(2011-06-01):
=======================================================================================================================================
楼上的全不对,必须用衰减器.首先把用程控放大器把信号放大到足够大,然后按照各频段的幅度表格配合衰减器完成幅度控制,所有的信号源都是这么做的.

如果输出频率小于40MHz,程控衰减器无比好做.
如果输出频率在80MHz以上必须要用专用的射频继电器,微调可以用现成的电控衰减器,当然钱多可以直接使用现成的程控衰减器芯片

信号放大器不好做,但可以做,就是调的时候麻烦点,放大板也要有单片机,按照不同的频段调谐参数.千万别反馈幅度再控制.

要是只做1个玩真的不如买一台用,这里面没有任何技术门槛,去钻研这玩艺没什么意思.

对了,我已经成功把9833超频到70MHz,出5MHz的方波和三角波比普源的那种2000元的东西波形还好.超频9833的方法是,控制一个合适的时钟幅度,控制一个合适的电源电压,超频到70MHz没问题.
========================================================================================================================================

之前您说控制一个合适的时钟幅度,控制一个合适的电源电压,超频到70MHz没问题,我想请教一下具体的细节,我尝试了几次都不成功,麻烦了,谢谢!

网友:
控制70MHz信号幅度到+6dbm(50欧校准后匹配到120欧),抑制所有谐波不超过-60dbc.
ad9833供电电压在2.9-3.2V

我那天找找拍张照片上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万分感谢!

网友B(2012-06-27):
超频做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频做什么?

我觉得是该检讨一下的时候了.
两年多前装了台i7CPU的电脑,第一次玩超频,发现了超频的一些好处,所以我就开始在任何地方都超频.
先是stm32,超频到80M,这样确实可以,但很多人说有隐患,现在再也不敢了.
后来玩ad9854,超频到450M,结果挂了两片,
后来用ad9858,超到1200M,结果全挂了.
后来为了fft可以细点,把stm32超到160M,结果程序全飞了。
玩2轴联动,stm32只超到128M,结果实际出问题,程序一飞就把车床撞了。
现在我已经变成了反对超频的人士了,见到有人超频就开始诉说隐患.

网友C:
DDS怎么挂的,散热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DDS怎么挂的,散热不好?

没错,散不出去,其实我都是四层板,有地电层,结果还是挂了.
不是马上完蛋,就是好比先开始可以上到450M时钟,逐渐的发现工作不正常回到350M时钟,再后来连200M都不行了
也可能是那种自称导热胶的东西传热不好,热量不能迅速到散热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