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普源示波器DS1000CA系列PK Tek TDS3000系列

楼主(2011-06-01):
各位前辈,小弟愚昧的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普源示波器DS1000CA和TDS3000系列相比起来怎么样?
背景:
小弟想入手一台二手的泰克TDS3000系列的示波器,可是价格太高,与预算相差甚远(TDS3032二手好的要2W左右,本想收个坏的找朋友修下,可是这东西真的不好收啊)。无奈之下,只能选择国产的示波器用着先,挑来挑去最后选择普源精电的DS1000CA系列的,基本上定型于DS1102CA这个型号,价格6000左右,与我的预算相当(6000~10000),保三年,附件什么都比较便宜,调校费用也便宜,但这个都不是主要的,我想请教前辈们,这两者的性能差多少?还请懂这方面的烧友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在此表示感谢 !
备注: 这个示波器是研发用,测量PA(功率放大)的波形,测量的电压:150V 左右, 频率13M

网友:
你说的是TDS3000B还是TDS3000C,目前泰克的新产品TDS3012C,100M,参数指标看,普源的优于泰克,采样率,普源2G,泰克1.25G.其他的其实没什么需要说的。综合比较,选择DS1102CA吧。其实示波器主要是带宽,采样率,存储深度,高带宽的示波器现在还要关注波形捕获率。
还有什么需要更详细的说明,给我发邮件吧。ge.jin@electest.com.cn

网友(2011-09-13):
这两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嘛,如果做研发还是建议买点好的。另外,泰克的采样1.25G是每个通道都是1.2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