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信号处理】对一个AD采样序列进行z变换的结果反映相位关系吗?

楼主(2011-06-01):
大学的时候没有选修 数字信号处理  现在正在啃书 碰到不少问题。
傅里叶变换倒是知道是将时域转换为频域,但是不知道Z变换表示什么。。

楼主:
真是个冷门的问题……………………

网友:
回复 楼主:

Z
是离散的时钟信号(或序列)转为频域分析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z
是离散的时钟信号(或序列)转为频域分析

单我看书上说的是复频域  这里的复  是复数的复 还是复合的复?

网友:
回复 楼主:

复频域是复数的复。Z变换以后分为实部和虚部。复数的绝对值为幅频,实部和虚部的夹角为相频。

网友:
Z变换对应拉普拉斯变换